S7-200_关于S7-200存储区的说明

楼主(2006-12-11):
FAQ:
   关于S7-200存储区以及数据保存的说明。
解答:
   S7-200常用存储区包括  RAM区、V 区、M 区、T 区、C 区和EEPROM区,这些所有的存储区大小都是固定的,并不能进行扩展。下面对它们作简单说明:

EEPROM区:
S7-200的永久程序数据保存区,EEPROM中可以保存用户程序、V区数据:
a.    从PC机向PLC下载的过程就是将 程序 保存到EEPROM当中;
b.    对SMB31和SMW32进行编程,可以将V 区当中的数据保存到EPROM当中;

EEPROM类似于PC机中硬盘的功能;

                 通过PC/PPI下载/上载                         EEPROM区

                   对SMB31和SMW32进行编程

RAM区:
当S7-200通电时,程序从EEPROM里装载到RAM 区当中,S7-200运行时执行的一条一条指令就存储在该区,同时RAM区中包括V 区、M 区、T 区、C 区等数据区;

    RAM类似于PC机中的内存,当您的程序大于内存时,它是下载不到PLC当中的;

关于RAM区的程序数据存储情况有以下几种:

                             S7-200通电

                               S7-200断电                                                50-190小时后
               RAM 区程序被清空
                                                               V 区、M 区、
                                                               T 区、C 区清空

V 区、M 区、T 区、C 区:
V 区、M 区分别是S7-200 RAM区的数据存储区,T 区是定时器存储区,C 区是计时器存储区, 它们用来存放程序运行时的运算结果和计时、计数值:

关于V 区、M 区、T 区、C 区的程序数据存储情况有以下几种:

在Step7 MicroWin32编程软件的系统块当中若设定了V 区、M 区、T 区、C 区的调电保存范围,如下所示:

楼主:
可以使用内置在S7-200中的电容保存这些数据:

                              S7-200断电                                        50-190小时后

                                                                                      V 区、M 区、T 区、C 区清空

如果在S7-200上插有专用电池则在PLC断电后:

                      50-190小时后                                         PLC持续断电200天后

                                                                                    V 区、M 区、T 区、C 区清空

另外: 电容充电时间为24小时,PLC在不断电的情况下专用电池能够使用10年;

EEPROM与V区之间数据交换的过程

用户对SMB31和                                  S7-200断电
SMW32编程                                        50-190小时后                         S7-200通电

楼主:
关于“保存数据到CPU内置EEPROM”,新发布了一个指令库文件,其中包含使用直接和间接寻址方式保存任意V存储区和字节个数的子程序。可为此程序指定起始地址和数据个数,每个周期中只保存一个字节数据,不会造成CPU程序扫描超时。

可让客户到
http://www4.ad.siemens.de

查找FAQ条目号:

网友A(2009-10-19):
还有s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