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孔板前后差压如何计算?

楼主(2006-12-11):
各位,如果用孔板取压,配以差压变送器,那么这个差压变送器的量程如何选择比较好?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计算工式?

网友A:
帕努力方程

楼主:
呵呵,化工原理的书不在了,什么方程都记不住了

网友B:
孔板都带计算书

网友C:
有专门的软件
具体什么原理,专业书上讲的很详细
需要提供,具体工况参数,就可以方便的计算出差压
工控:一个永不沉没的行业
深圳江元
http://www.jiangyuan.com.cn

网友D:
有厂家,让人家计算后与工亿估算

网友E:
前后的差压,你可以自己确定呀,是采用20kP或者40kP的差压,根据这个差压计算出孔板的开孔大小

网友F:
通常将变送器的量程选择为25~60kPa

网友G:
把工艺条件提出(管径;工作压力;介值温度;最大流量)让生产孔板单位计算差压,然后根据差压选择变器.

楼主(2007-02-02):
那谁有计算软件,给我一份吧

网友H:
我们通常的作法是确认一个大致的差压,根据工艺提出的条件,交给厂家去计算

网友I:
觉得大家都内行的很啊

网友J:
俗世清风您好:请看[节流装置计算设计手册]一书。相信您会解决更多的本质疑问

网友K:
孔板差压,告诉你个简单而精确的办法,孔板前后各打一个小孔,用一个U型软管连接(普通透明塑料管就行),管内放入一段水,两个液面的差,就是差压,然后换算成pa】。

网友K(2007-03-04):
孔板差压,告诉你个简单而精确的办法,将你孔板前后的两个取压孔,用一个U型软管连接(普通透明塑料管就行),管内放入一段水,两个液面的差,就是差压,然后换算成pa】1厘米水柱约等于100pa。

网友L:
我在安装孔板的时候就要预留检测口,在U型管内灌上水侧它俩端的压差,每1CM约100pa.当然看你的压差变送器是啥型号的?最大流量是多少?根据最大流量调到最大值.(0-10V,或4-20mA的表)再选几个点来回调.(选孔板是厂家的事)

网友M(2007-11-06):
厂家一般会计算出差压值后告诉你

网友N(2007-12-24):
看用在哪儿了,具体情具体分析

网友O:
需要计算的呀

网友P(2008-02-22):
谁有靶式流量计,型号SBL,规格DN80,DN50,饱和蒸汽用,碳钢材质,法兰安装,就地显示累计流量和瞬时流量。13705580035电子邮箱AHFYZHF66@163.COM

网友Q(2009-02-24):
我晕,觉得都没有什么用
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可以拿来看下的

网友R:
一定要先计算,考虑各极限条件

网友S:
有两种方法:1)。你定一个差压量程,如0-16KPa,然后由孔板制造厂按此要求,加上工艺参数计算相应的孔板的孔径。2).你若自己不会算的话,就按照孔板厂家的计算,园整后选择相应的差压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