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yTech显示星期的小技巧

楼主(2006-12-11):
浙大中自SunyTech软件没有专门显示星期的变量,不过可以通过计算时间才满足某些客户对星期显示的要求。技巧如下:
在SunyRDB中定义“WeekToday”字符变量,在“应用程序命令语言”中添加如下代码:
/////////////////////////
long nowTime;
long weekCount;
long week;
string MyText="";
nowTime=HTConvertTime(\\本站点\$年,\\本站点\$月,\\本站点\$日,0,0,0);
weekCount=nowTime/86400;
weekCount= weekCount+5;
week= weekCount%7;
//在变量组中定义字符串变量:\\本站点\WeekToday
if(week==0) MyText=MyText+"星期日";
if(week==1) MyText=MyText+"星期一";
if(week==2) MyText=MyText+"星期二";
if(week==3) MyText=MyText+"星期三";
if(week==4) MyText=MyText+"星期四";
if(week==5) MyText=MyText+"星期五";
if(week==6) MyText=MyText+"星期六";
\\本站点\WeekToday=MyText;
/////////////////////////////

“应用程序命令语言”执行时间更改为最小值1000ms,虽然每天星期的计算晚了1s,但不影响使用。在组态画面里面添加显示字符变量“WeekToday”,运行SunyView时,“WeekToday”显示的就是当前的星期。

^v^

楼主:
技巧:自动将设备操作框显示在当前操作设备旁。
SunyTech软件在运行时点击弹出控制窗口(设备操作面板)时,会发现,弹出的控制对话框会出现在最初组态时的位置,如果实现组态好对话框位置也可以实现点击鼠标在设备上时,操作对话框显示在组态的位置(离设备不远),如果设备出现在两处以上,那么操作框只有一个,如何将弹出的操作框显示在控制设备不远呢?方法是有的。
SunyTech软件有两个函数
1、ShowPicture("弹出窗口");
2、MovePicture("弹出窗口",point.x,point.y);
只需要定义point.x,point.y变量,在当前组态画面组态弹出设备操作框时,指定当前的point.x,point.y位置,在弹出指令里面执行函数:
ShowPicture("弹出窗口");
MovePicture("弹出窗口",point.x,point.y);
那么组态时就不必考虑操作框的位置了,弹出操作框会自动移动到point.x,point.y位置。

网友A:
不错,挺好用,呵呵!

谢谢!

鼓励多发些类似的好东东!

网友B(2007-01-15):
point.x,point.y
没有定义啊操作后没用。

!@#@$%^#^

网友(2007-07-25):
佩服,这样的应该是基本功能,居然被叫技巧?

楼主:
也许你会了,但是还有很多人不会。支持支持!!!

网友C(2008-01-19):
我做系统一般不显示"星期"只用$时间,$日期 变量显示日期及时间就可以.你所说的功能,好像浙大中自的演示版有.

网友D(2008-05-23):
我厂想上套DCS系统,听同事说浙大中自的很不错,能否给发些资料呀。
duxiaolin6@126.com

网友E(2014-02-27):
楼主,能否一份SunyTech软件给小弟,万分感谢,39438956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