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共性故障分析及排除

楼主(2006-12-11):
FANUC系统共性故障分析及排除

一、各系统的共性故障
(一)数据输入输出接口不能正常工作
    对于FANUC系统,当数据输入输出接口(RS-232C)工作不正常,且报警时,不同系统的报警号也不同。
        ①3/6/0/16/18/20/power-mate,显示85~87号报警。
        ②10/11/12/15,当发生报警时,显示820~823号报警
当数据输出接口不能正常工作时,一般有以下几个情况及处理方法:
    1. 输入出数据操作时,系统没有反应。
    (1)请检查系统工作方式对不对,请把系统的工作方式置于EDIT方式,且打开程序保护键;或者在输入参数时,也可以置于急停状态。
    (2)请按FANUC出厂时数据单,重新输入功能选择参数(0系统的900号以后,16系统类的9900号以后的参数,15系统类的9100号参数)。
    (3)检查系统是否处于RESET状态。
    2.输入输出数据操作时,系统发生了报警。
    (1)请检查系统参数
    下面是各系统的有关输入/输出接口的参数表
机种
 项目设定
 CNC侧的设定
 便携式3”软磁盘驱动器 或计算机侧的设定

16/18/21/0i

 插头
 JD5A
 JD5B
 波特率,停止位应与CNC侧一致。

奇偶校验位=偶校验。

通道=RS-232。

I/O通道(参数号:#20)

设定项目
 参数号

停止位
 #101/0
 #111/0
 #121/0
 #131/0

输入输出设备
 #102
 #112
 #122
 #132

波特率
 #103
 #113
 #123
 #133

10/11/12/15
 插头

 CD4A或

JD5A(15B)
 CD4B或

JD5B(15B)
 波特率,停止位应与CNC侧一致。

奇偶校验位=偶校验。

通道=RS-232。

设定项目
 参数号

I/O通道
 #020

#021
 #020

#021

输入输出设备番号
 #5001
 #5001

输入输出设备
 #5110
 #5110

停止位
 #5111
 #5111

波特率
 #5112
 #5113

控制码
 #0000
 #0000

FANUC 0A/0B/0C/0D
 插头
 M5
 M74
 波特率,停止位应与CNC侧一致。

奇偶校验位=偶校验。

通道=RS-232。

I/O通道号

设定项目
 参数号

停止位
 #2/0
 #12/0
 #50/0
 #51/0

输入输出设备
 #38/6.7
 #38/4.5
 #38/1.2

波特率
 #552
 #553
 #250
 #251

FANUC 3
 通道I/O号
 波特率,停止位应与CNC侧一致。

奇偶校验位=偶校验。

通道=RS-232。

停止位
 #5号参数

波特率
 #68号参数

FANUC  6
 通讯通道
 INPUTDEVICE=0

 INPUTDEVICE=1
 波特率,停止位应与CNC侧一致。

奇偶校验位=偶校验。

通道=RS-232。

输入输出设备
 #340号参数

 #341号参数

停止位/波特率
 #312号参数
 #313号参数

    (2)请检查电缆接线
    下图是机床面板的中继插头(25芯)到外部输入/输出设备(例如计算机)插头的信号电缆连接:

网友A:
不错的经验,是你自己总结的吗?很好

网友B:
收藏,正学习ge,好东西.想问一下有编成手册吗?

网友C:
学习了
谢了
我很高兴呀

网友D(2007-12-23):
好贴,就是太深奥

网友E(2008-07-13):
非常好,谢谢了,收藏咯

网友F:
值得学习 ,谢谢了,收藏咯

网友G:
值得学习 ,谢谢了,收藏咯!

网友H:
收藏了,谢谢你!希望能多看到你的文章。

网友I(2010-08-26):
相当好,值得收藏!

网友J(2010-10-30):
确实不错,值得收藏,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