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泰中自DCS
SunyDCS系统的温度诊断显示

楼主(2006-12-11):
浙大中自的DCS系统具有I/O模板温度诊断内测变量,利用该内测变量可以很容易的获知DCS系统运行的时候温度参数,这对DCS系统维护工程师是很有用的参考数据。方法如下:
在SunyRDB中定义模拟变量“T_MBX”(名称是根据自己的爱好,这里的T表示温度MBX表示模板号,比如T_MB01说明是1#模板的温度),“T_MBX”数据来源IO模板,设置板号,数据项选Temperature。实际温度将模拟变量“T_MBX”获取的温度除以16。在画面组态上板卡温度参数显示,即可获知I/O模板的内测温度。

网友A(2010-03-09):
每个模板温度在诊断画面中清晰显示,便于实时监测及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