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2.6的问题

楼主(2006-12-11):
为什么我点击concept2.6就是打不开,什么提示都没有,什么反映都没有,是系统问题还是??
有那位遇到过这种问题!!请帮我解决!!
我装的是WINDOWS2000系统!!!

网友A:
将Concept 2.6卸载后再重新安装

楼主:
我当然重装过,但是没反应,其显现一样!!
我想应该出在WINDOS2000的问题!
但是我想知道是缺少那个文件的问题!!

网友A:
呵呵!建议您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后再安装concept

网友B:
你是用的Concept 2.6 XL SR1 还是SR3版本的啊,是SR1的话在WIN2000系统自动更新后,由于系统补丁的作用,使得程序不能正常运行。建议安装SR3版本的。要不把补丁卸掉,或者该你系统的临时文件夹的路径,把它放在你的系统盘符下就可以了。

网友C:
我装的就是Concept 2.6 XL SR1 ,就是win2000的事,如果不打补丁就没事了.建议使用win xp,在xp下没事.

网友D(2008-06-11):
你只要改变系统的变量就可以了,具体操作:控制面板----系统----高级-----环境变量中修改用户和系统的环境变量TEMP把其值改为C:\TEMP或C:\WINNT\TEMP

网友E:
  不要安装补丁

网友F(2012-03-06):
建议安装----------XP吧

网友G:
请问在那里可以找到concept2.6的下载程序啊,大家可以传一个吗,我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