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的组态问题

楼主(2006-12-11):
我昨晚在STEP7中进行硬件组态时在机架中插入一个四AI两AO的模拟量模块,八个比特的.在查看其属性页时发现输入地址和输出地址是重叠的,比如说AI从320开始,两字节一通道,可AO也是从320开始.这是怎回事?再一个八比特数据一个字节就够了,为什么要分配两个字节呢?按理说为了精度是需要两个字节,问题是两字节就两字节,你就别说什么八个比特嘛?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不同区域的地址重合是完全允许的,同区域地址不允许重合,分配一个字给模拟量是西门子模块的规定,即使是8位的模块,也是通过向左移位而使用16位的。说明你没有仔细看西门子模版规范手册。

楼主:
地址重叠了,那我读的到底是哪个?

网友A:
看来你连编程手册都没好好看看就急于上手了。
西门子地址构成为:  地址标识符+地址
也就是说
L   PIW320   读取输入模块的320地址的内容,其P代表外部端口直接读取,其I代表输入区 其W代表以字为单位,320代表该字的起始地址。同理,T PQW320也是一样的道理,由于指定了I,Q,M,D等区域标示,所以地址是不会重叠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C:
说的对,输入是PIW,输出是PQW

楼主:
我知道可以按符号去读取.但地址重叠总之不能理解.不知甚解总不爽啊.

网友D:
我公司有德国惠朋VIPA生产的与西门子(S7-200/300)兼容的I/O模块和CPU。有大量现货,价格优惠。有需要相关资料和寻价的请和我联系。

网友A:
地址重叠问题你可以这样想象,两条路,都有门牌号100号,那是不是就构成重叠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路名不同,路名相当于地址标识符,只要地址标识符不同,其就不会重叠。如果从内存上来讲,你如果知道汇编程序的一些常识的话,那么也可以这样理解,比如I区的首地址在内存中被划成了0000,Q区的首地址被分配到100,那么I0.0实际上指向的地址为0000+0.0=0000,那么同样,Q0.0实际的地址就是100+0.0=100,这样就可以看出,他们在内存地址上是不冲突的,地址标识符实际上就是该区的首地址,而我们用的I0.0中的0.0实质上就是偏移量。

网友E:
PLC内有输入、输出寄存器
AI用输入寄存器,AO用输出寄存器

网友E:
AI只能入不能出  AO只能出不能入

网友F:
这就像单片机的通讯单元,发送接收一个地址,实际两个地方。

网友G:
hehe 不明白呢

楼主:
原来是首址不同,偏移而已.
唉,资料太少啊.谢了

网友H:
YUANLE 说的是OMRON的例子吧,我差点没看懂啊

网友I:
笨蛋,改学文科吧

楼主:
信马游疆,你给我留点神!

网友J:
初学者问问题,大家不要见怪。

网友K:
我也走过这条路

网友L:
这个应该很基础啊,我相信只要多看看相关方面的资料就可以完全明白的,就象,连输入和输出都不知道,那就不能直接去做PLC, 这位朋友,你怎么就不认为,I0.0和Q0.0是重复的呢???多看书

网友M:
yuanle分析得很透彻,谢谢!

网友N: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自然不是重叠了

网友O:
谢谢yuanle,帖子从头看到尾,感觉yuanle分析得很透彻明白。

网友P(2007-02-18):
不是重叠

网友Q:
看到标题还以为又有好瞧,原来有是还没进门的在找人。多自己先研究一下,一些还得靠自己,烂路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