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煤皮带称实物标定误差大

楼主(2006-12-11):
该皮带称零位、满度标定均不超差,即皮带上没有装载煤块、空转时不超差。
但实物标定时(即皮带上有煤块)误差很大,实际只有5吨的煤,测出来的数据有6、7吨。

请教各位,如何查找故障原因。
谢谢。

网友A:
几个称重传感器?量程是多少?标称用多大的砝码?速度传感器正常吗?把实际数据告诉我们

楼主:
称重传感器:1个
量      程:0---250T/h,200kg/m
速度传感器:感光式
标称用的砝码是44kg(4个挂钩,4个10kg砝码,共4*1+4*10=44kg)

速度传感器正常。

楼主:
皮带速度:1.6m/s

网友B:
别6, 7 吨 到底是多少, 还是6, 7来回变化呢??

楼主:
共实物标定5次,每次的误差都不一样,分别是
+10.6%
+8.6%
+27%
+21%
+7%

包装称测出来的数据比实际的多。

网友A:
挂砝码校验正常,说明传感器没有问题,看来是皮带托辊在称重传感器上的作用力小于实际值造成的。重点检查托辊的受力情况。

网友C:
感觉是皮带秤机械方面问题,减速机缺油,托滚缺油卡阻等。皮带上没有装载煤块、空转时不超差,挂砝码校验正常,说明系统空载没问题。+10.6%+8.6%+27%,先换传感器,然后调整仪表参数。

网友D:
测一下零点了  呵呵

网友D:
我说错了  核子称的测法

网友E(2011-02-14):
皮带称空载正常,带载误差大,调整称的流量系数,使设定值和反馈值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