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子技术基础知识

楼主(2006-12-11):
一、 面板压缩法 利用电器面板、操作台或机外露出的各个开关、旋钮的作用做检查,大概判断故障发生的部位。如电视伴音时有时无,调音量旋钮,出现“喀拉”声同时伴音时有时无,由此可知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 二、 直观检查法 用眼看、手摸、耳听、鼻闻等手段检查和判断故障部位。此法特别适合发烫、焦味、臭氧味、异常声等明显故障。如电视机开机后,内部有“噼啪”响声,图像随响声翻跳,并闻到浓厚的臭氧味,可判断是行输出变压器或高压部位打火。 ……

楼主:
高压电机变频调速改造应注意的问题 随着工业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水工程中采用高压变频调速技术越来越多,广西分公司拟在取水泵房中选用12脉冲的电压源型高压变频调速器来控制功率355KW的水泵电机,对水泵电机变频调速技术进行升级,为了达到电气节能和工艺优化的目的,高压变频器在工程设计中应注意: 一、电机的特性试验和技术规范的再修订 当一台普通电动机由变频提供电源时,其变频器输出端的电压和电流谐波分量会使电机的损耗增加、效率降低、温度升高。……

楼主:
电工知识单相电知识: 转贴自台州新青年论坛(http://www.tz94.com) 1.1、耗电量、功率、电流、电压的关系 转贴自台州新青年论坛(http://www.tz94.com) A、耗电量单位:千瓦.小时 (KW∙H),简称“度” 转贴自台州新青年论坛(http://www.tz94.com) B、功率(P)单位:瓦特,简称瓦(W) 转……

楼主:
电力线通信是使用低压民用电线来传输网络数据的通信技术,从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电力线通信的技术涵盖了以太网技术与电力技术及一些特殊的通信编码调制技术。PLC在OSI的第二层以上符合标准的802.3以太网规范。以太网是以点对点方式传输802.3格式帧的网络,以太网数据帧均遵从IEEE发布的802.3标准。PLC则是以太网的一个分支,区别在于在物理层中介质更换为电力线,并且在第二层上采用了基于CSMA/CA的广播共享方式,在此规范下欧洲电力线联盟HomePLUG 1.0的通信速率为14M bps。……

楼主:
(1)不充电的原因 ① 各导线接头有松动或脱落、导线包皮破损搭铁造成短路; ② 风扇皮带轮过松或有油打滑; ③ 发电机的整流子磨损、烧毁或有油污,磁场线圈断路或短路,电枢线圈断路或短路,整流片间短路、绝缘炭刷架搭铁; ④ 调节器或节流器触点烧蚀或有污物,平衡电阻断路,节压器过桥线烧毁,节压器弹簧拉力弱、气隙过小,节压器限额电压调整过低,断电器的闭合电压过高或并联线圈断路。 (2)故障检查和排除 发现不充电时,应先检查接线是否松脱,风扇皮带是否过松打滑,如正常,再按下述顺序检查。……

楼主:
电子式电表的漏洞在于它的计度器 ……

楼主:
第一节 常用元器件的识别 一、电阻 电阻在电路中用“R”加数字表示,如:R15表示编号为15的电阻。电阻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为分流、限流、分压、偏置、滤波(与电容器组合使用)和阻抗匹配等。 参数识别:电阻的单位为欧姆(Ω),倍率单位有:千欧(KΩ),兆欧 (MΩ)等。换算方法是:1兆欧=1000千欧=1000000欧 电阻的参数标注方 法有3种,即直标法、色标法和数标法。……

楼主:
绕组是电动机的组成部分,老化,受潮、受热、受侵蚀、异物侵入、外力的冲击都会造成对绕组的伤害,电机过载、欠电压、过电压,缺相运行也能引起绕组故障。绕组故障一般分为绕组接地、短路、开路、接线错误。现在分别说明故障现象、产生的原因及检查方法。 一、绕组接地 指绕组与贴心或与机壳绝缘破坏而造成的接地。 1、故障现象 机壳带电、控制线路失控、绕组短路发热,致使电动机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
用双向、高屏蔽、高隔离1000MHZ同轴电缆和面板、分配器、放大器。保证每个房间的信号电平;有线电视图像清晰、无网纹干扰。可传输数字信号;尤其适合大屏幕电视机如等离子、液晶电视机等采用宽频、四屏蔽、双向传输优质电缆,不仅可以传输电视信号,还能传输数字信号。将信号送到每一个房间,既能收看模拟电视节目,也能收看数字信号电视节目。同样还可以通过它上网、拨打IP电话。

楼主:
PLC 中国的PLC是在 1977年开始研究效仿美国的PLC PLC 原来叫PC 它可以模拟量的变化I/O 输入/输出 从最简单的电路图开始它就是一种逻辑推算 它在控制方面是逆逻辑控制 核心是有CUP 中央处理器组成,要想很好的控制PLC 要先把工厂的整个工艺流程 模拟量模拟出 然后在进行现场调试,以后我在跟大家谈我在研究 编程大家记得多来拍砖我 会把编程的计算 以及简单的模拟告诉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