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干湿球信号转换成4~20mA的转换器

楼主(2006-12-11):
我现在需要一款转换器(模块),将干湿球信号转换成4~20mA(或1~5V),请各位帮忙。
有这方面资料发到我邮箱:szliantang@163.com

网友A:
干湿球的传感器输出是啥信号?模拟的?数字的?没说清,急死老中医,哈哈

网友B:
就是湿度计吧?? 干嘛不直接买个湿度变送器??

楼主:
干湿球信号是一根干温PT100和一个湿温PT100组合在一起,能够测量温度、湿度信号。因为测量环境温度比较高,可能会达到150度,普通的湿度变送器工作温度达不到此要求,因此只能采用干湿球来测量。

网友C:
呵呵,楼主不会是想要干球和湿球查表得出来的数据对应的4~20mA信号吧,这个比较困难,开发不是不可能,但批量要求应该不小。
不过说实话,费了这么多力气,还不如直接用温湿度变送器呢,精度高,维护简单,成本也不高。

网友D:
宇电AI多功能仪表可将-干湿球信号转换成4~20mA或1~5V的转换器。 如有需要可与我联系。附图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E:
上面的邵工,能给我寄一份资料来吗?

北京市顺义区林河大街28号
中国环境保护公司环保科技产业园
战峰    收
101300

网友D:
相对湿度测量仪表(专用于高湿环境)
干湿球温湿度数字仪表应用介绍
宇电:干湿球温湿度数字显示控制报警变送通讯仪表
第一路温度;第二路湿度;
型号:AI-702MAJ0J0X3L5L5S(二支PT100输入、一路变送输出或不用通讯可实现二路温湿度变送、四路报警输出、有通讯功能。适用于环境试验室。)
AI-702MAJ0J0L5I5I5S(二支PT100输入、二路报警输出、四路开关量输入(显示动画状态)、有通讯功能。适用于塑料大棚蘑菇房。)
一、干湿球湿度计的特点:
该系列产品温、湿度测量精度高,具有双通道控制功能,控制效果好。 2、使用Pt100传感器作为温湿度测量探头使用寿命较长,能够适应恶劣环境中的温湿度测量;仪表的长期测量精度比使用一般湿敏元件的仪表更加稳定。 3、该系列仪表专用于高温高湿环境中的温湿度测量和控制。
二、应用场合:
1、大自然环境试验室:由于环境试验室长年累月模拟自然界情况日晒雨淋在高湿情况中能正常运行,显示温湿度,变送4~20mA电流信号控制风门开度;具有温度上下限报警,湿度上下限报警,4组独立报警输出,具有稳定的通讯功能,用计算机软件记录温湿度曲线,观察大自然环境试验室环境变化,观察农作物的生长情况,配合其他风速传感器、气压传感器,所有信号多能有计算机保存。目前已广泛应用在环境试验室。
2、塑料大棚蘑菇房:由于蘑菇房的特点湿度接近接露状态【敏感元件不能正常显示,接露就没有湿度显示】,应用干湿球温湿度仪表能正常显示温湿度,实现温湿度仪表自动位式控制输出开关量控制加湿,通风;变送4~20mA电流信号控制风门开度;同时风机运行状态开关量信号或温湿度参数采集传输到计算机记录温湿度曲线,风机开停状态。已在塑料大棚,果品储存广泛应用中。
三、使用方法:
利用2路三线制Pt100热电阻输入,用干湿球法可同时测量环境温度(干球)及湿度,在风速和大气压力稳定条件下,经校准后湿度测量精度优于1%RH,该方法可适应温度0~100度及湿度0~100%RH的测量范围,解决了一般陶瓷湿度传感器在高温高湿下无法长期工作问题。M1、M2分别装两个J0模块,2路三线制热电阻输入,Sn1设置为22,Sn2设置为42,大气压力和风速由Po及SPEd两个参数定义。由于两只Pt100及测量通道的微小误差都会对湿度测量带来较大的误差,因此测量湿度前建议先校准湿度,校准可将干球Pt100也缠上纱布,与湿球同等条件,稳定后调整Sc2参数,使湿度显示值为100%,再将干球纱布去除即可。温度测量分辨率为0.01度,湿度测量分辨率为0.1%RH,但末位数较不稳定,建议设置dIP1=1,dIP2=0,使显示分辨率分别位0.1℃及1%RH。
干湿球4~20mA电流变送通道号,Opn设定1~2通道号,OPL/OPH设定变送范围,输出4~20mA信号一路或不用通讯功能可变送温湿度二路电流信号。
四、维护介绍:
根据《国际标准干湿球计算表》干湿球法测量湿度计算公式,计算空气的相对湿度,采用间接测量方法用五个参数;湿球四周风速(又叫流过湿球表面的空气速度)、干球温度、湿球温度、大气压力、饱和水蒸气压力来设计的。
干湿球测湿法的维护相当简单,在实际使用中,只需定期给湿球加水及更换湿球纱布即可。与电子式湿度传感器相比,干湿球测湿法不会产生老化,精度下降等问题。所以干湿球测湿方法更适合于在高温及恶劣环境的场合使用。
干湿球测湿法采用间接测量方法,通过测量干球、湿球的温度经过计算得到湿度值,因此对使用温度没有严格限制,在高温环境下测湿不会对传感器造成损坏。
早在18世纪人类就发明了干湿球湿度计,历史悠久,使用最普遍。干湿球法是一种间接方法,它用干湿球方程换算出湿度值,而此方程是有条件的:干湿球湿度计的准确度还取决于干球、湿球两支温度计本身的精度;湿度计必须处于通风状态即在湿球附近的风速必需达到2.5m/s以上:只有纱布水套、水质、风速都满足一定要求时,才能达到规定的准确度。

网友D:
在公司网站资料下载区,下载说明书
AI-702M/704M/706M中文说明书(V7.6)

网友C:
不好意思,本来由于我是做温湿度传感器销售的,理应避嫌,不过我实在是不认为干湿球温度计是一种值得推广的方式。
首先从测量机理来说,干湿球测量方式的精度在现场应用中基本不可能做到5%,甚至于10%都很困难,这不是通过提高干球和湿球的温度测量精度可以提高的。
所以我认为,干湿球如果作为电子式温湿度计在恶劣环境下的补充(虽然恶劣环境的精度更差了,不过好在聊胜于无),这样的补充或许还算应当,但如果作为一种优良设备来大规模推广,尤其在实际现场还有部分管理人员认为干湿球得出的数据才是标准数据,这样绝对是一种技术的退步,更是思维的退步。感觉就好像在做航天设备时,抛弃游标卡尺、螺旋测微仪或其他更精确的尺寸测量方式,而选用卷尺来测量和加工精密设备。

网友F:
电子式温湿度变送器是比较方便,就是不耐用,干湿球在环境较差的地方还是不错的

网友C:
环境较差的地方应用干湿球无可厚非,精度如何无所谓,有数也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但就怕客户什么也不懂,不仅不分场合应用,还认为干湿球是标准,要大家向他看齐又该怎么办。

网友F:
主要是看应用的场合,在温室高湿结露情况下电子式就不是很好用.digi能不能给我发一份你哪儿的产品资料,谢谢!cjj_96@163.com

网友C:
是啊,对于普通的电子式传感器来说,高湿结露现场电子式不合适,只能当损耗品用;如果高温高湿环境甚至连当损耗品的资格都没有。但如果做研究,还是建议买高端的专门为高温高湿环境设计的电子式温湿度探头,可惜这些暂时还都是进口产品
晕,弄半天我又也成发小广告的了。资料发了,你看看吧。类型比较多,你先看看,有什么不同的想法,欢迎讨论

网友D:
           楼主的要求:
   【有没有干湿球信号转换成4~20mA的转换器
作者: sl_168 ,2006-12-11 15:49:00 发表于:《温湿度传感器论坛》
    我现在需要一款转换器(模块),将干湿球信号转换成4~20mA(或1~5V),请各位帮忙。
有这方面资料发到我邮箱:szliantang@163.com 】

  宇电有此产品。资料已发邮箱。

digi能不能给我发一份你哪儿的产品资料,谢谢!

用于陶瓷呸预热干燥烘房温湿度控制传感器选型,温度在15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

网友G:
to 天天学
高温型的温湿度探头我们没有,我记得Vaisala和E+E应该都有,只是价格不便宜。

网友D:
digi :

请问您销售的是那个品牌的温湿度传感器,可应用在那些场合。

目前我采用的电子式温湿度传感器是:国产广州奥松;奥地利益加义电子有限公司E+E(南京英格玛供货);维萨拉公司(广州供货)

网友H:
to 宇电:
“经校准后湿度测量精度优于1%RH”
这个精度你能确定吗?所谓的校准能不能详细跟我讲解,我很感兴趣。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已经看到资料。

网友I:
to 宇电:
“经校准后湿度测量精度优于1%RH”
这个精度你能确定吗?所谓的校准能不能详细跟我讲解,我很感兴趣。......我也很想听宇电详细说说。。。。

网友C:
to 天天学
我就只做我们自己的产品,LTM8XXX系列。和你以前用过的可能有些不同,是直接数字输出温湿度信号,支持长距离多点联网,多应用于仓储、机房、楼宇这样的场合。不说了,再说真的就成小广告了。
to  孙克
“经校准后湿度测量精度优于1%RH”这个应该是进口的高端传感器吧,价格可不便宜啊!什么品牌?是用来做检验设备吗,大多数应用现场应该都不需要这么高精度吧。

网友J:
ACR-200温湿度控制仪 说 明 书 广州科力智能仪器有限公司 1.概述: ACR-200型温湿度控制仪是一种体积小、操作方便、可靠性高的温湿度控制仪。控制输出采用了模糊控制算法,无须设置参数就可得到精确的控制。 2. 技术指标: 测量信号路数:2路 输入信号:0~3V,0~5V,4~20mA(可配美国产温度传感器 -10~80℃ ±0.5℃ 组成干湿球测湿 精度±2%~5%) 控温精度:±0.5℃ 加湿输出继电器触点容量:∽220V 10A 除湿输出继电器触点容量:∽220V 10A 加温输出继电器触点容量:∽220V 10A 制冷输出继电器触点容量:∽220V 10A (以上四组输出可选+12V输出供固态继电器用) 使用环境温度:-10℃~50℃ 使用环境湿度:≤95% 供电电压:∽220V(50HZ)±20% 功耗: ≤3W 外型尺寸:96(宽)×96(高)×110(深) 开孔尺寸:92(宽)×92(高) 重量: 500g 3. 拆封与安装: 3.1拆封后的检查: 包装箱内装有: 温湿度控制仪 一台 安装支架 一对 使用说明书 一本 合格证 一份 本仪表安装地点周围不应有较强的电磁辐射干扰。如果周围有电力变压器或变频器等具有强电磁辐射的设备,则应对整个仪表屏蔽。此外,信号线也建议采用屏蔽措施。 3.2仪表后面板接线图:
4. 操作: 4.1仪表前面板布置图:
4.2参数设置: ⑴同时压下◄、√键,进入参数设置。 大数码管显示“CHL”,小数码管显示“001”,表示对第一通道进行参数设置。仪表默认第一通道为温度设置。 以下⑵⑶⑷项在外接干湿球温度传感器后无效。 ⑵继续压下√键,大数码管显示“type”表示进入该通道输入信号种类设置,小数码管显示输入信号种类,“1”表示0~3V输入,“2”表示0~5V输入,“3”表示4~20mA输入,压▼▲键在0和3之间选择。 注:在设置信号种类的同时,还要进行相关硬件的设置,步骤为: ● 切断电源,打开机壳。 ● 找到对应的通道,将跳线器上的短路块插人图示对应的信号种类。 仪表出厂时默认设置为0~5V输入。 ⑶继续压下√键,大数码管显示“LCU”表示进入设置该通道输入信号上限值,小数码管显示输入信号上限值,压▼▲键在0和100之间选择。 ⑷继续压下√键,大数码管显示“LCd”表示进入设置该通道输入信号下限值,小数码管显示输入信号下限值,压▼▲键在0和-50之间选择。 ⑸继续压下√键,大数码管显示“bc1”表示进入设置该通道零位补偿,小数码管显示零位补偿值,压▼▲键在-10.0和10.0之间选择。 ⑹继续压下√键,大数码管显示“SU1”表示进入温度设定值设置,小数码管显示温度设定值,压▼▲键在-50~100℃之间选择。 ⑺继续压下√键,大数码管显示“ct1”表示进入控制周期时间值设置,小数码管显示控制周期时间值,压▼▲键在0~200秒之间选择。 控制周期时间值设置原则上是越短控制精度越高,仪表出厂时温度控制周期时间值默认设置为60秒,湿度控制周期时间值默认设置为15秒。 ⑻继续压下√键,大数码管显示“CHL”,小数码管显示“002”,表示对第二通道进行参数设置。仪表默认第二通道为湿度设置。 以下步骤同上。 …… ⑼继续压下√键,大数码管显示“Ldu”表示进入设置该通道温度控制低段偏差,小数码管显示偏差值,压▼▲键在0.0和5.0之间选择。 ⑽继续压下√键,大数码管显示“Hdu”表示进入设置该通道温度控制高段偏差,小数码管显示偏差值,压▼▲键在0.0和5.0之间选择。 有关温度控制低段偏差、温度控制高段偏差设置的说明请见附录。 4.3温、湿度设定值快速设置: 在运行状态压下√键,大数码管显示“SU1”表示进入温度设定值设置,小数码管显示温度设定值,压▼▲键在-50~100℃之间选择。 继续压下√键,大数码管显示“SU2”表示进入湿度设定值设置,小数码管显示湿度设定值,压▼▲键在30~90%之间选择。 注:任何时候压下◄键退出设置,已设置和被修改过的参数存入仪表,仪表进入运行状态。 在设置温度、湿度和时间值时压住▼▲键不放,可快速的递增或递减参数值。 4.4查看湿球温度 在运行状态压下▲键,显示“t××.×”表示湿球温度,压下▼键退出。 附录:关于温湿度试验箱温湿度控制的研究 温湿度试验箱的温湿度控制需要有一定的精度,按照常规方法用PID调节或模糊控制算法便可达到控制要求。但由于温湿度试验箱的制冷压缩机不能频繁启动,无法进行连续控制;另外温湿度试验箱在抽湿时对箱内温度影响较大,实际无法达到控制精度要求。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经过调研、探讨,实验拟采用以下方法。 将控温区分为两个温区,并分别设置两个可调偏差LD,HD,例如: L M H LD HD -45 57 150 0.0~5.0 0.0~5.0 则有:在L~M范围内 SV - PV < LD 冷机开 在M~H范围内 PV - SV ≥ HD 冷机开 式中 SV 设定值 PV 测量值 LD、HD 低温区、高温区偏差值 偏差值的大小视加热功率、制冷功率及箱体容积而定。 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同时: 加热PID调节或模糊控制将持续进行。 输出控制为四点:加热,制冷,除湿,加湿。 电话:020-85639701 网站:www.gzkel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