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袜子为什么不能当手套用?

楼主(2006-12-11):
最近遇到一些烦心的事,有人死缠拦打地非要我证明袜子为什么不能当手套用?我实在不想回答这种幼儿节目,于是就高挂免战牌,并承认自己无能。可是人家就是不让走,没有办法,只好公开回答一下幼儿节目。
事情是这样的:
有人在论坛上说 我的观点是:异步电机工作中其内部的电势平衡方程式、磁势平衡方程式中的“频率、电压、相位是和电网一致的”,不变的,随着转差率变化时,只改变能量的传输流向,不需要别的证明!
我回答说 你所说的这两个方程式,只适用于异步电动机处于电动状态时,不适用于异步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时来分析问题,公式用错了地方当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可是人家给我两条路:一条路是要我证明,为什么“不适用”。第二条路是承认我这句话说错了。第一条路我不想走(实在不想回答幼儿问题),第二条路我不能走(岂能颠倒黑白)。被逼无赖,只好回答一下幼儿问题。
异步电动机在处于电动机工作状态时,是其工作的常态,因此一切分析异步电动机工作的公式当然都是适用的,(袜子)
异步电动机在处于发电机工作状态时,是非正常状态,我们怎么能用电动机的公式来分析发电机的工作呢?(手套)
袜子岂能当手套?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如果要具体计算,异步机处于发电状态时工作情况,还是比较复杂,要用有源四端网络,及电路的暂态过程等方法来分析,这不是论坛上讨论的范围。

网友A:
顶下,呵呵,兄弟,你的题目搞的不好啊,没多少人进来看,这里不是文学,我们搞机械的人文学细胞太少了

网友B:
louzhu楼猪^-^ 文理都厉害啊

网友C:
哎 去当做家

网友D:
只能佩服了!我是有些想不明白了,要好好翻翻书了!

网友E:
谁说不能当手套用?

网友F:
学术讨论而已,对错自有公道,何必在意别人的说法呢?只要自己有理有据就行了.

网友G:
答:手套的设计有5个指头的分离,这方便于戴上手套后手指的活动!袜子没有。
袜子和手套的尺寸不一样,因为袜子的设计是充分的考虑了脚后跟的舒服程度,手没有后跟。
综合以上因素,很明显袜子就是袜子手套就是手套,袜子不适合当手套用手套不适合当袜子用,如果袜子做成手套模样就不再是袜子而成为手套了 手套做成袜子尺寸手套就不是头套而是袜子了!
搞定!收功!

网友H:
呵呵,你怎么不手把手教他,让他把袜子实际的套在手上试一试,他才能感觉到:哦,错了,我很白痴,把袜子当手套了!!
不过,就不知道他承认不承认,从他的言行看,他一定不会承认.
而且,他还会反问你;袜子怎么会不能当手套呢??

网友I:
TO 乐此不疲
“异步电动机在处于发电机工作状态时,是非正常状态,我们怎么能用电动机的公式来分析发电机的工作呢”
1、在电工学上,变压器、电动机、发电机统称“电机”,他们的工作原理都是建立在电势平衡方程式、磁势平衡方程式基础上;
2、电动机、发电机统称“电机”,电动、发电不过是电机的不同工作状态,其工作原理就是遵循电势平衡、磁势平衡;
3、大家都知道,电机的运行是可逆的,说:“异步电动机在处于发电机工作状态时,是非正常状态”,是错误的;
4、说:“异步电动机在处于发电机工作状态时,是非正常状态”,不遵循电势平衡、磁势平衡,那更是自欺欺人而已!!!
5、我觉得你心眼太小!!!

网友J:
楼上的,道理是这样,但是实际结构不一样,和它相关的计算数据也就不一样,把电动机当发电机用那就是非正常状态了,明白没?

网友I:
“把电动机当发电机用那就是非正常状态了,明白没?”
1、只要是电机,其工作原理就是:磁势平衡、电势平衡!!!
2、磁势平衡、电势平衡是电机学的基本理论,是电机学分析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3、说那么多话,你向着“疲”子,没用,人向理不向!!!

网友I:
“这两个方程式,只适用于异步电动机处于电动状态时,不适用于异步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时来分析问题,公式用错了地方当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1、乐此不疲 的上述说法是错误的,磁势平衡、电势平衡是电机学的基本理论,是电机学分析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2、只要大家翻开电机学、电工学,不管是交流,还是直流;不管是同步,还是异步;不管是发电,还是电动;包括变压器在内的所有电机都必须遵从磁势平衡、电势平衡方程式!
3、乐此不疲是个有学问的人,只是一时鬼迷心窍而已!!!

网友K:
真理越辨越明。

网友L:
任何理论,定律,公式及及方程式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成立。

网友I:
1、李银午你的观点是异步电动机处于电动状态时,磁势平衡、电势平衡方程式成立;
2、李银午你的观点是异步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时,磁势平衡、电势平衡方程式不成立?!

网友(2007-01-18):
怎么变成搞逻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