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CPU的介绍

楼主(2006-12-11):
(1)多元控制
        (a)代替在单个QCPU上配置的完整系统,为了在合适的扩展环境中使用每一个
               QCPU。可以用多CPU系统来增加系统的扩展效率和维护性。
        (b)可以通过每块QCPU插入各自的插槽中的办法来控制主基板和附加基板的
                I/O模块和智能型功能模块。
                Gx-Developer将把每块QCPU 所控制的I/O模块和智能模块组合使起来。
 (2)通过分散负荷使之能进行系统配置
         (a)通过分散在单个QCPU上执行的高负荷的处理到几个QCPU上,就可以减少
                   总的系统扫描时间。
           (b)通过将所用的存储器分散到几个QCPU上,可以增加整个系统所使用的存储
                   器数量。

楼主:
CPU可將控制內容分離‧獨立運轉
可提昇整體系統性能和精度

楼主:
      (b) 控制I/O 模块和智能型功能模块的QCPU 称为“控制PLC”。由“控制PLC”控制的I/O 模块和智
      能型功能模块称为“控制模块”。其它不由“控制PLC”控制的模块称为“非控制模块”。

楼主:
(1) 什么是多CPU 系统
     (a)多CPU 系统是为了控制I/O 模块和智能型功能模块,在主基板上安装有多块
   (最多4 块)QCPU 和动作CPU 的系统。在多CPU 系统中,必须设置(控制
        PLC 设置)哪一个QCPU 和动作CPU 是用来控制哪一些I/O 模块和智能型功能模块

楼主:
(b) 用以下方法,可以访问非控制模块。
 刷新对于I/O 模块和智能型功能模块的输入(PC 参数的多CPU 设置是必要的)。
 读智能型功能模块的缓冲存储器
 写入数据到智能型功能模块的缓冲存储器中。
 输出数据到输出模块和智能型功能模块中。
 下载输出模块,I/O 组合模块,和智能功能模块的输出数据。然而,用以下方法不能。
 访问非控制模块

楼主:
(2)多CPU系统建立
           为了控制多CPU 系统,用PC参数在所有安装在主基板上的QCPU中设置“安装的QCPU数目和“控制PLC”是必要的
(3)多CPU系统的存取范围
     (a)多CPU系统的控制CPU可以与一个独立的CPU系统一样在控制模块上执行 I/O刷新步骤,写人到 智能模块的缓存储器中去

楼主:
(3) 通过分散功能,使之能进行系统配置
   通过分散功能,使生产线A 的控制和生产线B 的控制可在不同的QCPU 中进行,
   且可以单独调整每一个功能。
(4) 使每个QCPU 与多CPU 系统的动作CPU 之间能进行二路传输。
     在每个QCPU 与多CPU 系统的动作CPU 之间,可以二路传输下列数据。
    (a) 用GX-Developer 执行自动刷新的设置,即可容易地实现在各个QCPU 之间的
      二路数据传输。
    (b) 需要时,可以使用FROM/S.TO 命令从其它设备中读取数据。
    (c) 可以从QCPU 发出控制指令到动作CPU,以及在多CPU 系统内通过专用的动
       作命令和通信线命令,从QCPU 中读取动作CPU 的软元件数据。

楼主:
(4) 一致性检查
 一项设定的存在即表示:所使用的QCPU 和动作CPU,在CPU 的数目、控制CPU 设定和多CPU 系  统参数上都是相同的。
QCPU 和动作CPU 要进行一项检查(一致性检查)来确定,当可编程控制器电源设置为ON,QCPU 复位,和从STOP 状态切换到RUN 状态时,多CPU 系统的参数是相同的。
如果在一致性检查期间发生错误,多CPU 系统即不能启动。
(5) 有关I/O 地址的概念
  “OH”I/O 地址在多CPU 系统中是在所装的QCPU 和动作CPU 的左面。由于这个原因,“OH”编号根据所使用的QCPU 和动作CPU 的编号而不同。
(6) 与非控制CPU 交互传输
      (a) 可以用与独立CPU 系统中采用的相同的方法控制受主机控制的I/O 模块和智能型功能模块。
       (b) 不能输出ON/OFF 数据到不受主机控制的模块和写入到智能型功能模块的缓冲存储器中。
       可以通过PLC 参数设定,从非控制模块中读出I/O 数据。
       可以确认其受它设备控制的模块状态和其它设备的控制状态并控制主机。

楼主:
(7) 在多CPU 系统中,每个QCPU 和动作CPU 之间的交互传输
   在多CPU 系统中,每个QCPU 与动作CPU 之间可以进行下列的交互传输。用多CPU 系统的参数设定,     � 在每个QCPU 与动作CPU 之间自动刷新软元件数据。
  在QCPU 与动作CPU 之间,用特殊的多CPU 命令进行数据交换。
� 用特殊动作命令从QCPU 向动作CPU 发控制指令。
� 用特殊的多CPU 交互通信命令,从QCPU 中读出软元件数据和写入到动作CPU 中去。
(8) 在复位和出错期间的处理
   对多CPU 系统的1 号机和2 号到4 号机,发生复位和出错时所执行的处理是不相同的。
     (a) 只有多CPU 系统的CPU 1 号可以复位。CPU 2 号到CPU 4 号以及动作CPU不能复位。
      (b) 当CPU 1 号发生STOP 错误时,多CPU 系统的操作将暂停。当CPU 2 号到PLC 4 号以及动作CPU 。发生STOP 错误时,可以选择暂停或继续运行多CPU 系统
  (9) 时钟功能
    配备有出错时,出错代码和发生时间储存到缓冲存储器中的智能型功能模块(时间数据从QCPU 中读出)。
不管涉及的模块是控制CPU 还是非控制CPU,CPU 1 号的时间数据将作为出错时间而被存储起来。

楼主:
(1) 功能版本
(a) 可使用的功能版本和确认的方法
在配置多CPU 系统时,使功能版本“B”的QCPU 和动作CPU。QCPU 和动作CPU 的功能版本可用下列方法确认。
• QCPU 和动作CPU 上的额定值铭牌。
• GX-Developer 系统监视产品信息表
(b) 不同功能版本的运行
功能版本A QCPU 不能在多CPU 系统中使用。如果功能版本A 的QCPU 使用在多CPU 系统中,如图 中所示,就会出错,多CPU 系统将不能启动。如果GX-Developer 的(SW6D5C-GPPW-E 或更高版本)PLC 诊断功能显示图 中的任何一种出错,可用功能版本B QCPU 替换功能版本A 的QCPU。

楼主:
(1) 功能版本
(a) 多CPU 系统支持功能版本B 的QCPU。功能版本A 的QCPU 不能用于多CPU 系统。
(b) 所有I/O 模块都能用于多CPU 系统。
(c) 在多CPU 系统中,使用功能版本B 的智能型功能模块。如果CPU N0 1 设置为控制CPU,  就可以使用功能版A 的智能型功能模块
(2) QCPU/动作CPU 的安装位置
  最多可以安装4 个QCPU,依次从CPU 插槽(电源模块的右边)到2 号插槽。几个动作CPU
  一起安装在QCPU 右面插槽中
(3) 多CPU 系统的参数
   与独立CPU 系统相比,多CPU 系统有更多的PLC 参数项目。加入到多CPU 系统
   的PC 参数中,必须设置的参数如下:
􀁹 CPU 数目 :设置使用的QCPU 和动作CPU 的数目。
􀁹 控制PLC 设定 :设置哪一个QCPU 和哪些动作CPU 控制哪些模块

楼主:
(4) DX-Developer 的访问范围
   (a) 可以在连接到个人电脑的QCPU 中写参数程序,执行监控和测试。
     要访问未连接到个人电脑的QCPU 时,用GX-Developer 来指定要访问的
         QCPU(连接目标指定)。
   (b) GX-Developer 可以访问QCPU,而不必考虑控制模块和非控制模块。
     通过将单个QCPU 连接到个人电脑,可以用与独立的CPU 相同的方法来执行
     对多CPU 系统的QCPU 所控制的所有模块的监控和测试。
      可以访问同一MELSECNET/H、以太网或其它网络工作站的其它站的QCPU。
     (c) 通过与同一网络中的其它工作站相连的GX-Developer,可以访问多CPU 系
      统中所有的QCPU。

楼主:
(2) QCPU 和动作CPU 安装位置

楼主:
c) 在进行惯例扩展时,不能与原安装的QCPU 和动作CPU 之间留下空槽。CPU(包括空槽)的数目在CPU 计数设定时进行设置,类型则是在“CPU(空)”设定时从用PC 参数的I/O 分配设置的CPU 的数的右边紧挨着的位置开始设置例如:在多CPU 设定中已经设置了4 块CPU 并安装了2 块QCPU 和一块动作CPU,则QCPU 安装在CPU 插槽和O 号插槽中,动作CPU 安装在1 号插槽中而插槽2 让其空着

楼主:
(b) 主机的编号是储存在多CPU 系统的特殊寄存器(SD395)中的。建议在多CPU 系统中创建一个主机编号确认程序。创建主机编号确认程序,如果QCPU安装不正确或者用GX-Developer 将程序写入到其它设备中时,就容易验证。在下列程序中,当QCPU 写程序是编号“1” (SD395=1)的PLC 以外的设备时,信号报警器(F1)将设置为ON。当信号报警器设置为ON 时,在QCPU 面板上的“USER”指示灯将点亮。已经被设置为“ON”的信号报警器的编号将存储在特殊寄存器(SD62)中

楼主:
主基板最多可安装四个QCPU 依次从电源模块右边的插槽到2 号槽。在QCPU与QCPU 之间,QCPU 与动作CPU 之间,动作CPU 与动作CPU 之间不能留有空档。
  (b) 几个动作CPU 一起安装在QCPU 右边的插槽中。而QCPU 则不可以安装在动作CPU 的右边。

楼主:
(a) 设备编号是用来确认在多CPU 系统中,安装在基本基板上的QCPU 和动作CPU。PLC1 号是分配给CPU 插槽,而PLC2 号,3 号,4 号是分配给PLC1 号

楼主:
(1) 可使用的I/O 模块
     所有的I/O 模块(QX□,QY□)都与多CPU 系统相对应。可以将PLC1 到4 设置为控制PLC。
(2) 使用智能型功能模块
(a) 在多CPU 系统中使用功能版本B 的智能型功能模块。可以用功能版本B的智能型功能模块来
      设置PLC1 到PLC4 为控制PLC。
(b) 多CPU 系统可支持“A”和“A”以后的功能版本而Q 系列对应的高速计数模块。(QD62、
      QP62D、QD62E)支持这些Q 系列模块,CPU1 到4可设置为“控制“PLC”。
(c) Q 系列对应的中断模块(Q160)是没有功能版本的,但是它受到多PLC系统的支持。PLC1到
      PLC 4 可设置为“控制PLC”。
(d) 如果PLC1 号设置为控制PLC,功能版本A 的智能型功能模块不同于上面
(b)和(c)提到的那些模块,可以在多CPU 系统中使用。然而,只有控制PLC 可从串行通信模块
     和其它外部模块来进行访问(MELSECNET/H,串行通信模块和其它外部模块不能访问非控制
     模块)。如果PLC2 到4 设置为控制PLC,将会发生“SP.UNIT.VER.ERR”(出错代码:2150)
     出错。多CPU 系统将不能启动。

楼主:
这些设备编号在多CPU 系统中用于以下的用途:
在未连接GX-Developer(个人电脑)时,访问QCPU
 用I/O 分配来设置控制PLC。

楼主:
e) 控制PLC 设置(必要的设置)
将安装在主基板和附加基板的I/O 模块和智能型功能模块设置为多PCL 系统
中的控制PLC(箭头C 所指)时,所有的默值设定为PLC 1。

楼主:
3) 在下列情况下,所有安装的CPU 将发生出错“DARAMETER ERROR”(出错代码10)。
• 所安装的QCPU 数目超过了CPU 计数设定中的数目。
• 设置为CPU1 到CPU4 的槽中没有安装QCPU 或动作CPU。
b) 运行模式的设定(选项)
设置系统使系统在PLC 2 到PLC 4 发生STOP 的错误时,其它设备的运行不会暂停。
PLC 1 的运行模式是不能修正的(当PLC 1 发生STOP 错误时,所有的设备都将暂停运行。) 有关细节,
c) 组合以外的I/O 设定(选项)
这个设置是在其它设备控制的I/O 模块和智能型功能模块的输入(X)和输出(Y)被下载到主机时的设置。
d) 刷新设定(选项)
这个设置是用来在多CPU 系统中自动刷新软元件数据的。

楼主:
通过将PLC 1 复位,可以使整个多CPU 系统复位。
当PLC 1 复位时,所有的QCPU,I/O 模块,和智能型功能模块都将复位。
如果多CPU 系统中的任何一CPU 发生了停止错误。在问题得到解决以后,或者将CPU 1 复位,或者重新启动可编程控制器(ON→OFF→ON)。
(不能通过对已经出错的CPU 2 到CPU 4 或动作CPU 进行复位使系统复位)。

楼主:
a) CPU 计数设定(必须设置)
1) 多CPU 系统中所使用的QCPU 数目是根据PC 参数的多CPU 设定(箭
头“A”指出的)来选择的。

楼主:
2) 必须保证多CPU 系统的CPU 计数设置与实际安装的CPU 数目相同。
     当为了将来安装附加QCPU 的目的而留出一个空闲插槽时,应该用参数的I/O 分配设定
     设置“CPU(空闲)”。
     例如:如果在多CPU 设定中设置了四个CPU 和一个为将来使用而留出的CPU 空槽,那
           么应该在插槽2 号中(图中箭头B 所指)设置“CPU(空闲)”

楼主:
(1) 使用I/O 模块和特殊功能模块
AnS 系列对应的I/O 模块和特殊功能模块(小型)可与QCPU 一起使用.
(2) 控制PLC
在配置多CPU 系统时,在PLC1 号和PLC 4 号之间只能控制(控制PLC)一个AnS 系列对应的I/O 模块和特殊功能模块。例如:如果控制PLC 设置为PLC2,如下图所示,然后每个安装有支持AnS 系列的I/O 模块和特殊功能模块的插槽中的控制PLC 会被设置为PLC2。如果一个以上的AnS 系列对应的I/O 模块和特殊功能模块的被设置,则将会发生 “参数错误”(出错代码3009),多CPU 系统不会启动。

楼主:
(2) 当PLC 2 到PLC 4 中发生停机错误时
当PLC 2 到PLC 4 中发生停止出错时,整个系统是否停机将取决于多CPU 设定的
“运行模式”设定。
缺省的设定是:随着停止出错的发生,所有的设备将停止运行。当QCPU 中发生
停机错误而不需要暂停所有设备时,可点击相应字段,使所有的设备不停机

楼主:
当在多CPU 系统中发生CPU 1 停机错误时,及当发生CPU 2 到CPU 4 停机错误时,
整个系统的运行是不同的。
(1) 当在CPU 1 发生停机错误时
(a) 所有PLC 2 到PLC 4 和动作CPU。当PLC 1 发生停机出错时,所有的
           PLC 2 到PLC 4 和动作CPU 将发生出错“多CPU 宕机”(出错代码
            7000),多CPU 系统将停止运行。
(b) 遵守下面的步骤来恢复系统
   1) 用PC 诊断功能来确认PLC 1 出错的原因。
   2) 消除出错的原因。
   3) 使PLC 1 复位或重新启动PLC 的电源。
      当PLC 1 复位或接通电源重新启动时,整个PLC 系统的所有设备将复

楼主:
一.分配I/O 地址的概念
多CPU 系统占有的I/O 地址使QCPU 与I/O 模块和智能型功能模块之间能互相传输信息,也使QCPU 与动作CPU 之间能相互传输信息。
二.I/O 模块和智能型功能模块的I/O 地址
与独立CPU 系统的区别是多CPU 系统I/O 地址的OH 位置(槽)。然而,根据分配附加基板I/O 地址的顺序的概念,每一个槽的I/O 数目和空槽的I/O 数目在两类系统中是相同的。了解分配附加基板I/O 地址的概念,每个槽的I/O 数目和空槽I/O 数目的细节。
(1) I/O 地址的“OH”位置
(a) PC 参数的多CPU 设定中设置的槽数目是由多CPU 系统中QCPU 和动作  CPU所占据的。
(b) I/O 模块和智能型功能模块从QCPU 和动作CPU 所占槽的右边开始安装。
(c) 将从QCPU 和动作CPU 所占槽的右边安装的I/O 模块和智能型功能模块的I/O地址设置为“OH”。然后按从左到右的顺序分配连续的编号。

楼主:
当停机错误发生时,被检测到出错的设备也发出“多CPU 宕机”的停机出错信号。
在某些情况下,出错检测的时序将搜寻引起“多CPU 宕机”出错的故障发生设备。不只是发生停机错误的第一台设备,而是整个系统将保持在“多CPU 宕机”状态。
例如:如果停机错误发生在PLC 2,作为直接结果,PLC 3 停机。

楼主:
由于这个原因,某些情况下:对最初引起停机出错的设备,一个不同的设备编号将被存放到出错数据的公共信息类别中,这样,当恢复系统时,除了“多CPU 宕机”出错以外还消除了引起停机错误的设备的出错原因。
在下图中:引起PLC 2 出错的原因被消除,这个原因未引起“多CPU 宕机”出错。

楼主:
(1) 多CPU 系统中,使CPU 2 到CPU 4 或动作CPU 分别复位是不可能的。
     如果在多CPU 系统运行期间试图将CPU 2 到CPU 4 或动作CPU 中的   任何一个复位,其它的设备将发生“多CPU 宕机”出错(出错代码7000),整个多CPU 系统将停止运行。然而,根据QCPU 或动作CPU 的复位时间,则有
可能发生“多CPU 宕机”以外的错误会使其它设备停止运行。
(2) 不管PC 参数的多CPU 设定中所设置的运行模式(停止/继续CPU 2 到
CPU 4 的所有其它设备),当将CPU 2 到CPU 4 复位时,将发生“多CPU 宕机”出错(出错代码7000)

楼主:
(c) 遵循以下的步骤来恢复系统。
         1)用PC 诊断功能来确认PLC 1 出错的原因。
         2)消除出错原因。
         3)将PLC 1 复位,或重新接通PLC 电源。
        当PLC 1 复位或重新接通到PLC 的电源时,整个多PLC 系统的所有
        设备将被复位,系统恢复。

楼主:
为了在QCPU 和动作CPU 之间用以下的命令进行相互通讯,要将I/O 地址分配给多
CPU 系统的QCPU 和动作CPU。
多CPU 的专用命令
动作专用命令
在多CPU 之间的专用通讯命令
分配给QCPU 和动作CPU 的I/O 地址是按照它们所安装的槽来固定的,并且不能修改。
多CPU 系统中安装在主基板上的QCPU 的I/O 地址如以下所示:

楼主:
(1) 公共CPU 存储器的自动刷新
(a) 在多CPU 系统的所有CPU 之间交换了数据以后,QCPU 和动作CPU 操作系统运行END 处理时,会自动执行公共CPU 存储器的自动刷新。在执行自动刷新功能时,会自动读取其它设备的软元件存储器数据。可以使主机使用其它设备的软元件数据。
1 号设备在B0 到B1F 之间执行32 点的自动刷新。
2 号设备在B20 到B3F 之间执行32 点的自动刷新。运行的概况如下:

楼主:
用多CPU 专用命令,可在具有自动软元件数据刷新功能的多CPU 系统的下列模块之间交换数据。
QCPU 和QCPU 之间
QCPU 和动作CPU 之间
动作CPU 和动作CPU 之间
用动作专用命令也可以从QCPU 向动作CPU 发布控制指令,以及用通信专用指令从QCPU 向动作CPU 读和写软元件数据。
(1) 软元件数据的自动刷新
在多CPU 系统中所有的CPU 之间已交换了数据以后,QCPU 和动作CPU 的操作系统运行“END”处理时,会自动执行软元件数据的自动刷新。因为在使用自动刷新功能时,会自动读取其它设备的软元件存储器数据,所以主机能够使用其它设备的软元件数据。

楼主:
在下列情况下要使用QCPU 和动作CPU 的I/O 地址。
用S,TO 命令写入数据到主工作站的公共CPU 存储器时。
用FROM 命令从其它设备的公共CPU 存储器读取数据时。
用智能型功能模块软元件(U□□G□),从其它设备的公共CPU 存储器中读取数据时。
用以太网模块指定被访问的QCPU 时。
用串行通讯模块指定被访问的QCPU 时。

楼主:
QCPU安装位置
CPU 槽 “O”槽 “1”槽  “2”槽

I/O 起始地址
3E00H 3E10H 3E20H 3E30H

楼主:
(2) 用多CPU 命令和使用(U□\G□)的命令交换数据
使用S TO 命令/FROM,多CPU 系统的CPU 写入数据到主机的公共CPU 存储器中。
用S TO 命令写入主机的公共CPU 存储器数据是由其它设备的QCPU 用FROM 命令和U□\G□读取的。执行命令时,也可直接读取非通信软元件数据。

楼主:
4): 自动刷新占据的公共CPU 存储器刷新为设置1 到设置4 的总和。所使用的公共CPU    存储器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地址,在设置传输点的数目时,会以十六进制的形式显示出来。
在设置1 和设置2 中已经设置传输点的设备将成为设置2 公共CPU 存储器最后的地址。(用于PLC 1 和PLC 2 的向上直到811H 和用于PLC4 的向上直到821H,如下图所示)
仅传输设置1 的设备将成为设置1 公共CPU 存储器的最后地址。(在下图中,PLC 3 是上升到设定1 的地址)

楼主:
3): 传输的点数在总的四个范围内,每个QCPU 和动作CPU 最大是2K 点(2K ),对所有的CPU 总数是8K 点。

楼主:
5): 多CPU 系统中,所有的设备都应设置成相同的传输点数。
如果某一台设备的传输点数不相同,将发生“参数错误”出错。

楼主:
在PLC 1 结束处理期间执行的处理过程
1): PLC 1 的B0 到B1F 传输软元件数据被传送到主机公共存储器的自动刷新区。
4): PLC 2 公共存储器的自动刷新区中的数据被传送到主机的B20 到B3F。
在PLC 2 结束处理期间执行的处理过程
2): PLC 2 的B20 到B3F 传输的软元件数据被传送到主机公共存储器的自动刷新区。
3): PLC 1 公共存储器的自动刷新区中的数据被传送到主机的B0 到B1F。

楼主:
(b) 执行自动刷新
当QCPU 或动作CPU 处在RUN 状态,STOP 状态或PAUSE 状态时执行自动刷新。当QCPU 或动作CPU 发生STOP(停止)出错时,不能执行自动刷新。
如果一个模块发生了STOP(停止)出错,尚未发生出错的其它模块,在发出(停止)出错信号之前,将保存数据。
例如:当B20 为ON 时,2 号设备发生STOP(停止)出错,1 号设备的B0 将保持ON,运行情况如图(a)中所示。
(c) 当执行自动刷新时,必须在PLC 参数的多CPU 设定中设置每一个CPU 和存储数据的软元件传输的点(将执行自动刷新的软元件)。

楼主:
(a) 设置开关和每个CPU 的传输范围(刷新范围)
1): 用设置开关,可以为刷新设置4 个范围(从设置1 到设置4)。例如:
可以将刷新功能设置为将ON/OFF 数据存入位数软元件的设置1 和将其它数据存入字软元件的设置2。
2): 每个CPU 的传输范围设置以二个公共CPU 存储器点(两个字)为单位。(当指定CPU 软元件的字软元件时成为2 个点,指定位数软元件时成为32 个点)。每个CPU 的传输范围中,设定为点“O”的设备数据不会被刷新。在PLC 1 的B0 和B1F 之间32 点和PLC 2 的B20 和B3F 之间32 点执行刷新时,在公共CPU 存储器的一个点上,一个位软元件成为16 点,传输点的数目是PLC 1 为2 点,PLC 2 为2 点。

楼主:
可建立的软元件 注意
数据寄存器(D)
通信寄存器(W)
文件寄存器(R,ZR) 左列软元件对每个传输点,只占据一点
通信继电器(B)
内部继电器(M)
输出(Y)
指定第一个数为0 或16 的倍数
左列软元件对于每个传输点,只占据一个点

楼主:
1) CPU 软元件使用全部传输点软元件,这些软元件包括从指定的软元件编号到中第一次设定范围中的PLC1 至PLC4 的各连续编号。设置软元件的编号,以便固定传输点软元件的数量。
如果CPU 软元件中指定了一个位软元件,就要设置传输点数的十六倍的点。例如:PLC 1 到PLC 4 的总传输点数为10。当指定B0 通信继电器时,在B0 到B9F 之间将设置160 个点。

楼主:
(b) CPU 软元件
下列软元件可用于自动刷新目的(其它软元件不能用GX-Developer 来设置)。

网友A:
初步怀疑楼主有灌水嫌疑!嘎嘎

网友B:
楼主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一本关于PLC的书,然后就在这里狂发.难道为的就是积分吗? 难以理解!!

网友C:
灌水王!几天弄了一千分!工控人才!

楼主:
晕啊 我发的是幻灯片资料 只能剪贴给大家看
还被大家说灌水 太冤枉我了
辛辛苦苦干活 哎 好人难做啊

网友C:
即使是幻灯片,也可以只发表成一个或者两个帖子呀?好像论坛没有限制你没个帖子只写50个文字吧?看了你发的帖子,从11号至12好两天就弄了将近1000分!实在令在下佩服!

网友D:
呵呵,程序Q-PLC Q高性能CPU功能解说程序基础
看来楼主不是一般的能灌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