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通信中的若干问题

楼主(2006-12-11):
请教一下各位,我在做485通信的软件编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1.关于软件,请问485和232在软件上有什么区别吗?我是说编写程序,就是说,232通信的程序代码可以用于485通信吗?
2.485的连线规则是怎么样的?我使用的是研华公司的两口485通信卡,型号为PCI-1602B,接口是9芯的插座,看了说明书1,2分别为DATA+和DATA-,5为地线,按照总线的连接规则,我直接把1和1连接,2和2连接,请问这样连接正确吗?
3.但是这样连接之后,我使用AccessPort来监听串口,当对一个串口监听时向另一个串口发送信息,但是却什么也监听不到?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懂啊,通信需要写程序吗

网友B:
计算机是RS-232,如果底下是485,和计算机连接时需要转换为232,然后编程。

网友C:
485的通信方式是半双工的,也就是说收发不能同时进行。485方式编写程序时,一般是上位机(程序)发送指令,然后等待接收设备返回的数据。如果你的指令发送不正确,那是不可能接收到返回数据的。

网友D:
232和485在个人电脑上编程没有区别的,都是用COM口,
但在单片机上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