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SE70变频器与PLC通讯不上

楼主(2006-12-11):
我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400的PLC与6SE70变频器由profibus-DP进行通讯,但是在PLC和变频器上电后变频器报警A083,程序中用SFC14/15对从站进行读写,运行程序后SFC14/15梯形图指令不满足条件是虚线,报警不解除,经过查看参数r733,值是0,参数P732.10的值为0。因为我刚开始接触这方面的东西,对通讯和变频器参数设置方面了解的很少,更没什么经验,想了好久也不知道是哪出了错,总是报警,通信不上,还请求各位大虾帮帮我,万分感激!

以下是我的组态信息和参数设置:

CPU是412-2DP

从站是6SE7090-0xx84-0FF0/0FF5

PROFIBUS DP interface CBP or CBP2 with standard functional scope in SIMOVERT MASTERDRIVES

地址是3

PPO1

PKW地址为I 656-663; Q 656-663

PZD地址为I 664-667; Q 664-667

P060=3, P071=400V, P095=10, P100=1, P101=400V, P102=2.4A,

P104=0.87, P107=50Hz, P108=2845, P109=1, P114=0, P382=0,

P383=600, P368=6, P918.1=3, P370=1, P060=0, P060=4, P711.1=0,

P712.1=0, P060=1, P053=27H, P554.1=3100, P443.1=3002,

P734.1=32, P734.2=151

网友A:
在程序中创建数据块没有?

楼主:
建了了一个共享数据块DB1,在SFC14/15中的RECORD引脚写的是P#DB1.DBX8.0 BYTE 4(指向存放输入数据的数据区指针) P#DB1.DBX20.0 BYTE 4(指向存放输出数据的数据区指针)

网友B:
检查你程序里发送的控制字,可能为零,把它改为16#9CFA试试看

网友A:
过段时间我们也要做一个类似的项目,担心也会出这样的问题,希望各位高手能进来帮忙分析一下,找找原因。

楼主:
好,我试试看。不过我原来在数据块中所有定义的数据区的初始值都为0,在程序里用move指令将所需要的控制字写进数据块中,在线监视的实际值也没错,可是在SFC14/15不满足条件,我用的控制字是847C,不知这样行不行?还请指教!

网友C:
你的400PLC和变频器同是profibus-DP协议吗? 如果协议不同,肯定是通讯不了的.

网友A:
我看了一个老外做的程序,他在程序中没有调用SFC14和SFC15,我不明白的是,他是怎样实现数据的读写操作的呢?

网友A:
变频器上的DIP开关有没有设定网络地址?这里的地址优先于参数P918。

楼主:
老彭老师说的对我来说有点深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太少,不知道PLC和变频器的协议是怎样选的,我只是在step7中组态了profibus总线,CPU用的是412-2DP,然后就是按照大全一步一步来的,在协议方面还请老彭老师多指点一下,太感激了!

楼主:
我用的变频器是6SE70增强书本型的,订货号是6SE7013-OEP60,好像没见过DIP开关

网友D:
 波特率一样吗

楼主:
我是忽略了波特率,多谢tw-tyh老师的提醒,不过刚才我把profibus网络组态中的波特率和变频器都设置为9.6Kbps试了试,可还是有A083的报警,跟以前一样,很郁闷!

楼主:
请问tw-tyh老师,你说的波特率指的是在step7中profibus网络组态中的传输速率和变频器的参数P701中所设置的参数要对应一样吗?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E:
不知道你做了CBP板的硬件配置否?只有它的三个灯正常了,通讯才会正常.

楼主:
做了硬件配置了P711.1=0,P712.1=0,P918.1=3,P053=0027H,但是三个灯是同时以相同的频率闪烁,正常,PLC也不报总线故障,所以总觉得很奇怪。有一点我想搞清楚,参数P732.10=0是不是正常,如果从站的总线地址是3,那么它也应该是3吧?

网友F:
解决了给个信~期待中.......
学习下~谢谢

网友B:
把你的程序贴出来看看,以及硬件配置,用的ppo类型

网友B:
可是在SFC14/15不满足条件?是什么条件?

楼主:
就是程序在线监控的状态下SFC14/15的梯形图指令块是虚线,如果指令被执行应该是绿色的实线,明天我把在线运行的程序贴出来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
没有看到你贴出来的程序呢??

楼主:
发图片还得注册vip,可我这不显示,不知道大家看到了吗? SFC14/15的返回值是-32624(FFFFFFFFFFFF8090Hex)

楼主:
硬件组态

网友A:
你的变频器型号是什么?

楼主:
6SE7013-OEP60

楼主:
是组态有问题吗?

网友G:
A083报警是正常的,因为你没有对变频器发出你的控制字或者其他速度之类的数据,变频现在接受的是0,从R733能看到肯定是0
变频器本身的通讯设置相当简单,将P53和P918设置正确就OK了,波特率根本不用你干涉,默认值就行,PLC的通讯模式一般选择PPO4,可以传输6个数据的,你不用怀疑你的配置,我想你可以看看变频器的使用大全里面的通讯设置这一章节,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G:
    还有重要的一点,变频器和PLC的Profibus网线的屏蔽层一定要接好,因为根据经验屏蔽层接不好的话不仅报警还有可能根本通讯不上,2.5KHz的频率是相当高的了,足以干扰掉你传输的任何信号,希望你试试!

楼主:
多谢火热的风老师的指点,使用大全通讯这一章我看过,功能图sheet120我也看过,请允许我发表一点拙见,我最怀疑的一点是CBP诊断参数r732.10
在变频器启动后它的值是0,我不知道正常情况下它是不是应该等于变频器的总线地址?也就是P918.1所设置的值。 如果这一点没问题,我的其它配置也没问题,我就只能怀疑是总线屏蔽的问题了,还有一点,我是在实验室做的实验,干扰会有那么大吗?

网友H:
我来告诉你吧,我可是6SE70专家,呵呵,现在在网吧,有些参数记步住别怪我

网友H:
1.6SE70和PLC用DP通讯不需要考虑拨特率

楼主:
那就请信马游疆老师指教了!呵呵!

网友H:
2.P060=4(或8,呵呵,忘了),P918=站地址,P060=1,然后P927=0(或1),呵呵,就是把原来的值变一下,或者直接断电再上电

网友H:
3.70的设置就此结束,简单吧,跟6RA70的差不多,972插头的站点终端要打到0N,其它的站打到OFF,然后就是你的972网线的A1B1,A2B2等的对应要对

网友H:
判断站点通不通,要看是不是报F082(可屏蔽),或A083,还有就是DP通讯板三个灯要同时闪为通讯正常
下面说400

网友H:
400组态要分:
1.硬件配制
2.软件就是SFC14,SFC15通讯配制,或有的人不需要太多通讯数据就不用SFC14,SFC15,直接用PKW,但传输量少
3.设置通讯使能,就是要从PLC一位设成1,把这位开关量传给70的第一控制字中BIT10
4,PLC要打到RUN

网友H:
1.中:
硬件组态大多不用说了,要注意6SE70的硬件配制中在不同的地方有好几个,我们要选的是DP兼容性中那个,然后在6SE70的通讯类型中选
PP04:0PKW,6PZD,呵呵,我都选这么多,大方,硬件配制完成,要注意6SE70的地址,后边用

网友H:
2.SFC14,SFC15调用,我看你上边的写应该是对的,就是网吧没计算器,不知道664转成16进制的时候是不是那个298,居然用LAD,不用STL,呵呵,模拟量最好用STL

网友H:
然后在OB100里写W#16#9C7E传给70第一控制字对应的DB字,PLC重打运行

网友H:
要是还不行,查查你的地地址有没有在别处用重了,居然也是搞钢铁行业的,同行啊
我刚调完个高线,正准备下条呢,奶奶的,是棒材加高线,真麻烦

网友H:
要是还不行,呵呵,就用我超级秘籍吧

网友H:
买一打黄纸,两个苹果,四挂小炮,在主电室设香案一个:
供上苹果,烧了黄纸,在电控柜四角点响小炮,口念佛号:
#$%^^&&&**@()%$##%
,然后PLC,70上电运行,一切都OK

楼主:
哈哈!太经典了!我会按你的步骤一步一步来的,作为初学者真的很幸运碰到这么多热心人帮助我,还有像信马游疆这样充满幽默感的高手。
好,明天再试,不信搞不定!如果弄好了我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I:
试试直接使能、给速度。不用SFC14,SFC15调用

楼主:
好,大家的意见我都会好好考虑的!
努力学习!

网友I:
西门子的变频器有硬件的拨码吗?设站地址那种?

网友H:
430有,440,6SE70没有

网友H:
6SE70我都调过N条整线了,包括一个大连铸线,没有拨码

网友B:
你用的是ppo1,record 为p#db1.dbx20.0 byte 4只是控制的pkw
但是从你的参数设置上看控制自己速度给定用的是pzd,虽然你已把db1.dbw20赋值为16#9cfa,但是控制子仍然为0
所以建议你改为ppo4试试看,应该没问题

网友I:
哦,他的4 BYTE 够吗,我刚才看了300PLC和M440通讯用的是8 BYTE

网友I:
地址好象应该是P#DB1.DBX0.0 BYTE 8和P#DB1.DBX12.0 BYTE 8
不知道对不对 请高手指教

网友B:
BYTE8也只有4个字

楼主:
不好意思,过了这么久才来,通过这两天的实验,问题终于解决了。问题出在ppo的选择上,我是改用ppo2才成功通讯的,从我实验的结果来看,用ppo1中的PZD读写控制字和主设定值只能用move指令,PZD的字长超过两个字的ppo只能调用SFC14/15,但是我在看《西门子工业网络通讯指南》时上面是用ppo1通过调用SFC14/15读写控制字和主设定值的,很奇怪,不知道大虾们又没有遇到相似的情况。
通过论坛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今后我也会成为这里的常客的,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J:
好象ppo1也可以调用SFC14/15的,至于你换到PPO2后恢复正常这个就不明白了 希望再做点实验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

楼主:
好,我已经做过实验了,除了ppo1和ppo3以外其他的都行,不知为什么,如果能调用SFC14/15的话,我再看看吧,也许还会有想不到的新发现!

网友K:
ppo3 或PPO4 与300或400 有关,400 不支持PPO3

网友F:
啊,你做的是板坯的程序啊
是哪部分的,切割啊还是棍道的?

楼主:
原来400不支持ppo3,我还没看到过相关的资料呢,还是书读的少,多谢shaoting老师的指点。
我做的是无头轧的一部分,应该算是辊道吧。

网友L:
你好 山河. 不知道你的问题搞定了没有? 我也作过一个这样的例子,如果只用PZD的话程里不且调用SFC14 15. 变频器的地址嘛P918就OK,不过P443 P551必须设定(频率给定 运行命令设置成Profibus通信控制).

楼主:
问题搞定了,原因就是在ppo类型的选择和程序中的系统功能块调用上的错误,我在前面的帖子里已经说了,shaoting说是ppo3与400不兼容,估计ppo1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也在找资料学习呢!

网友M:
P060=3是简单应用,不能进行plc通讯!!!
一般都用P060=5

楼主(2007-01-10):
??
可是我用的是P060=3怎么能通讯呢?p060=5还没用呢,准备下一步试用一下,我想简单应用是系统根据输入的简单参数对其它必要的参数进行了计算,应该能满足一般的应用,通讯是可以的。这是小弟个人见解,不知对不对,请大家指正!

网友N:
有谁知道变频器报F027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怎么去解决?

网友O(2007-03-15):
我的天啊,高手如云啊!向您们学习!你们做项目不是找西门子公司啊?

网友P(2007-04-24):
真是一好贴啊,我从头到位看完大家的留言,我觉得有两个疑点,建议楼主去试试,第一,仔细检查DP头和DP电缆及终端开关,确保没有问题;第二,去掉SFC14和SFC15的调用条件,正常的时候反馈值应为零;第三,将报文改为PPO4,不使用PKW先作测试。做完以上尝试如果还是不行,怀疑是PLC的通讯端口或PD卡有硬件故障了,要么就只能烧纸拜老爷了。

网友Q(2007-07-25):
我最近在实验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刚组态完就报A083,还没有下载程序,不知所以,等待中

网友R:
把你的sfc14和sfc15种的byte4改成byte6,我保证你可以通讯上!!!

网友R:
说错了改为byte12

网友S:
兄弟,麻烦你一下!告诉我参考值怎么计算的.我公式看不太明白,请通俗点讲!

网友T(2008-05-21):
请问我可以控制停\启,却控制不了速度.为什么呢?我的变频器是6SE7016-1EA61

网友T:
我的CPU是315-2DP,变频器的设置为PPO1 ,我想通过连续读写DB中的数据实现多频段控制

网友U(2008-10-12):
直接用i和q也成,另外控制字10位要常位1

网友V:
DIP开关没有多大关系,首先在设置412里变频器设置地址和变频器里P918参数设置相对应。这是第一步设置完毕,可以看到变频器三个指示灯同时亮。说明网络连接完成,然后设置变频器其它连接参数(模拟量、开关量).报警A083是网线信号干扰问题,可设变频器参数屏蔽。tzhguang@126.com,0315-6640926

网友W:
希望大家看贴看的仔细些,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学习,矢量控制比伺服控制要简单吧?

网友X(2010-06-24):
好极了,精彩,顶起来了

网友Y(2011-03-14):
不用sfc14,sfc15块,直接给定就可以。使能信号给定控制字1,速度给定控制字2.就完事。A083,掉网没有接收到新的CB信号。看看DP网线,DP头,或者全部更换看看。变频器接地,DP屏蔽接地是否完好。

网友Z:
吖 这还是06年的帖子呢 都这么多年了 lz已经是前辈+高手了

网友AA(2011-06-23):
您好。我是源亦电气无锡办事处的。。我司西门子传动备件火势销售中!
电源板C98043-A1600-L1/CUR/CUVC/CUD1/主板C98043-A7001-L1/L2(6RY1703-0AA00)
电源板C98043-A7002-L1 (6RY1703-0DA01)
电源板C98043-A7002-L4 (6RY1703-0DA02)
通讯板C98043-A7006-L1(6RX1700-0AK00)

欢迎询价!!!私聊!!!谢谢!!!
15061478503吴 QQ1657583264

网友AB(2011-08-22):
看看你调用的是字还是位。还有就是变频器的通讯设置步骤对不

网友AB:
看看变频器和400的通讯协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B:
检查400和变频器的通讯协议。还有检查变频器通讯设置对不。p060=4,p712=5,p918=你设定地址,试一试吧

网友AC:
CUVC 新旧版本的我也都可以修啊。Q3I766784 可以解决各种如CUVC 驱动 等部分的故障,还可以现场服务。 收费也低。

另外PLC  数字模拟量的模块通讯模块等上电不工作了 主板电源板坏的通讯不上的 等均可修 模块的通道坏的也都可修。

各种尺寸触摸屏,上电黑屏的,触摸失灵的 电源板 高压板故障的。

变频器上电启动报警的 无输出的 输出不稳的 IGBT炸的 电源板驱动板问题导致报警的可控硅烧坏的。也是均可。

质保和西门子一样长。   联系I370II54272

网友AD(2012-01-14):
没有看到变频器参数P918,需要和组态地址一致。如果变频器CBP板插在基板上如CUVC 需要将P918.2设置为3,如果是单独插槽,设置P918.1 为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