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TAN指令的使用

楼主(2006-12-11):
请教DTAN指令的使用
我想让角度值经过运算后,得到十进值值,但是得到的数不正确,请教应该怎么编

网友A:
怎么不正确了?能否将你的要求和你所编的此部分程序发表上来?

楼主:
我是用角度做的
然后将DTAN得到的值进行DEBCD转换,但是得不到相应的十进值值
谢谢你再给解答下

网友B:
DTAN无论角度还是弧度都没有问题。不太明白您为什么用EBCD这条指令,这条指令是把二进制浮点数转换成十进制浮点数。请楼主仔细看一下二进制浮点数和十进制浮点数的编码规则,看看您的程序里面是否真的需要EDCD这条指令。如果不需要这条指令而用了,当然得到的结果和您“期望”的就不一样。

网友A:
不可能吧?能否提供你的控制要求和控制程序,因为我试验过求Tan 89度 = 57.2900

网友A:
当然如果用户使用2.09就不必使用此指令,可是如果使用2.08的话,可能就要麻烦一点,使用EBIN指令了!

网友A:
另外,好像并非台达所有的机种所有版本都支持直接输入浮点数进行运算吧!具体细节还请王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