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 FX系列的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6-12-11):
对于FX系列,程序中,输入用X000来表示,输出用Y000来表示,那么对于模拟量怎么表示呢?它们在程序中满量程对应的数值是多大呢?如输入10V或输出10V,那么数值对应多少?

网友A:
要查模拟量模块的说名,那上面写的有例程

网友:
那要看你用FX的哪些模拟量的,不同的模块写法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多看看手冊,上面有說明!

网友C:
模拟量是以FROM和TO指令来实现读取和设定的.10V转换为K2000

网友D:
它只是占用了八个点,不是用X000或Y000表示
出厂值是0---4000
http://www.lsllhd.com

网友:
那看你所用的模块通道决定的.

网友E:
用to和from来读取。

网友F:
from读取, to 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