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继电器断了电源之后还过几秒才分断。

楼主(2006-12-11):
有一为油压机,如果运行中,我我突然切断了总电源,有的继电器过几秒才分断。

网友A:
如果线圈是直流电源,那么是铁心比磁化了,如果是交流电源,把继电器拆开用布察一下电磁铁表面的赃物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回路中有蓄能器件,比如电容或者电感、线圈等,在断电时会释放能量,使继电器延时断开!!

网友C: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D:
回路中有蓄能器件
赞同!

网友E:
1090,曹大平他们说的都有可能

网友F:
1090说的经验之谈啊!又学了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