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都是用什么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

楼主(2006-12-11):
本人一直用PLC,现在很多客户喜欢工业PC的丰富显示和数据管理,没办法得跟上时代的进步,只是本人不太懂啊,组态软件我到还可以,但我们这个行业基本上都是由DOS的,而且我总感觉windows之类的操作系统怎么能用在工业应用上呢?不说其他的以普通操作工的素质你怎么可能要求他正常关机呢?肯定断电就OK了。
但是我发现好像很多的板卡的驱动程序都没有DOS的了,哪以后会怎样呢?
C语言懂得一点点,现在要开始自学这些东西了,本人不懂啦,请各位帮忙入门,总不能累了很长时间学习DOS和C,结果这些玩意都被淘汰了
谢谢各位!

网友A:
C 語言要被淘汰... 非常非常難. 而原已經停售的 DOS 或 Windows 98/NT/2000 呢... Microsoft 把這些系統重新以 Embedded 名義繼續供貨給 OEM 商, 看得出來還是有很多用戶要繼續使用這些舊系統, 要被完全淘汰也很不容易. 現在才進入這方面的學習投資, 還是很值得的.

IPC 的強項的確是在 display, Database, Ethernet, computing... 等. 但 real-time... 通常較弱, 常需搭配 3rd-party real-time extension 才行.

建議在您的系統開發時, 不是 PLC 或 IPC 二選一, 而是互相搭配, 選其強項而用.

而泓格的 WinCon-8000 也是不錯的選擇, 功能性質介於 PLC 與 IPC 之間. 您可以參考看看.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midtype.asp?midcode=A010

网友B:
不要份太多经历学C了吧,
感觉你的方向应该是PLC,组态, 然后熟悉某一行业,
                          或者提高项目经验.

我是做仪器测试的,经常碰到C,感觉C不会被淘汰,

但是你从头学C得不偿失,就象我返回头来学PLC一样

楼主:
谢谢Garylin Eric2000
组态还有VB我也会一点,做一般的简单一点的项目没问题,
我们对PC_base的实时性要求的不高,主要是数据管理,和用户界面的问题,我总感觉WINdows太脆弱的,我们自己在家用的电脑都有问题,给工业用怎么行呢,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况且我们这个行业操作工的素质都不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