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流电机能否可以换相呢?

楼主(2006-12-11):
朋友:请问一下,直流电机能否可以换相呢?若能换相该如何换相,使原来正转的电机反转.谢谢!

网友A:
直流电机的实现反转有如下方法:
1,四象限的驱动器,可以用负给定,外部的接线不必更改
2,单象限的驱动器,可以把励磁的正负互换,同时把编码器的AB互换,也可以把电枢的正负互换,编码器的AB互换达到反转的目的,当然四象限的也可以采取此类方法

网友B:
就是这样

网友C:
我個人感覺不止這樣,得看直流電機使什麼種類,他歷,串歷久不一樣的

网友D:
将定子线圈的极性反接一下就可以了,现在的手电钻就是这么作的

楼主:
请问一下:什么是四象限的驱动器和单象限的驱动器?谢谢!

网友C:
四象限控制器可以控制電機正反轉,單象限不行

网友E:
4Q就是正反桥整流系统
1Q就是单桥系统

网友F:
可以电枢换向 可以励磁换向

楼主:
哦.谢谢朋友们

楼主(2007-08-31):
好久没来了。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