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1000变频器Poff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06-12-12):
我有1台华为TD1000-4T0055P变频器,报Poff,无法消除,而且继电器也不动作,
检查母线电压、24V +-15V电压均正常,上电缓冲电阻也正常,通过点继电器光藕继电器也动作,可是还报Poff无法消除故障,请各位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欠压报警,这种情况继电器不会吸合,检查电压检测回路.我司现有大量G11控制板驱动板供应,杭州信达13064750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