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EVF-8222系列 22KW 故障请教

楼主(2006-12-12):
维修伦茨的高手你们好:
小弟我遇到一台伦茨型号是:EVF-8222系列 22KW的。
故障是这样的:两个4700UF大电容:其中一个漏液,容量变的极为小,
而另外一个也只有4100UF ,目前我把大电容拆下来,单独给整流的P N两端加了一个直流电540V。面板有显示但是调不了任何参数。也进去不了。并且面板下面的红灯闪烁,插不插面板都一样,闪个不挺。但是面板也没有显示什么故障代码。都是000000。
散热风扇也都不转。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对了注明一下:面板不是原装的,拿来时没有面板,
是从82Z系列矢量型 5.5KW的变频器的面板。不知道是不是通用的两者?
有显示但是设置不了,根本就进不到SET设置里面,并且下面红灯也闪。
还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你端子线接好了吗?

楼主:
端子: 7 8 9 为电位器
7和39短接 20和28 短接开关
我是这样接的.但是当20和28关闭时.
只听到有继电器系合的声音.其他什么都没有.
从上电开始,面板下面的红灯一直闪烁.
我的面板不是EVF-8222系列 22KW的面板.
是E82EV552 矢量型 5.5KW 变频的面板.
请问能通用吗.

网友B:
工程余下EVF8216。

网友A:
那当然不行了

楼主:
请问<阿健>
是不是面板不对的情况下.或者没有面板的情况下.
都会引起红灯闪烁?如果找回原装面板回来的话.
插上去后,红灯是否就不闪烁了,还是要进入什么参数,
要消掉报警...
小弟我对伦次不是很熟悉.还请之间一二...

网友C:
应该用EVF8200系列的面板EMZ8201BB, 而不能用你现在用的8200VECTOR系列的面板E82ZBC, 两者不通用

网友D:
兄弟用过伦茨9332的变频没有啊 ???

网友D:
这台机现在是用电位器控制升降,我现想把他改成82型的那样用X5端子E1,E2控制,怎改???谢谢

楼主:
如果用错了面板.或者根本不插面板.都会引起.
故障等闪烁吗????????

楼主:
如果用错了面板.或者根本不插面板.都会引起.
故障灯闪烁吗????????

网友C:
to 改造人- 可以定义E1,E2为JOG组合给定,然后在C037和C038中输入JOG的速度值即可;或者定义E1,E2为电机电位计功能,这样E1高电平为加速,E2高电平为减速.
to 一个农民- EVF8200系列如果正常的话一上电应该红灯灭,绿灯闪或常亮, 如果红灯闪烁可能有故障,从你的情况看可能是系统初始化故障或低压故障,跟插错面板或不插面板没关系,你应该找一个对的面板插上后检查是报什么故障!

网友D:
kevinj,可以长细点吗??我QQ120667655

楼主:
谢谢:kevinj
我的供电是:生压变压器变过来的单相380V 变压器是220V升380V,单相的.是不是供电不足造成的啊?
系统初始化故障: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很明白.
客户这边说是用电脑控制多台伦茨.我这台是其中一台.他没有面板提供.我这边没有他电脑那套设备.单独给该机上电.红灯就闪烁.
此变频器拿来前:发现4700UF 有一个漏液,坏了一个大电容.也没有明显的炸裂,测量模块等.也都是好的.不知道问题大不大????

网友A:
你最好是驱动也查一下,最好能搞一块面板

楼主:
面板找到了.
上电显示:OH3
是那里的问题?
那几个器件会引起OH3

网友E:
参数问题,杭州智恒电气,伦茨维修专业,欢迎来电技术交流,0571-88820936,88829567,13958171658裘工

楼主:
参数,怎么会有问题?
还请大侠指点. 我没有动他的参数.

网友E:
报0H3, PTC检测电路检测不到,取消这功能,C119改为0就OK 了

楼主:
TO:hzzhee
你说的没有错,是C119的参数.
但是,我进到里面了.里面设置的为1
我怎么也改不了参数.他又回到了1
是怎么回事啊.难道参数给锁定了吗.
但是我在参数里面也没有找到,锁定参数的哪个代码啊.
还请赐教......

楼主:
参数改不了是怎么回事
????

网友E:
参数没有锁定,是你没保存好,C119改为0后,同时按SH+PRG保存,你试一,有什么问题可以来电交流.

楼主:
哈哈,谢谢!hzzhee
现在修好了。我把T1 和T2短接了,他也不报OH3了。
好象这类伦次,一定要接电机才能正常试机的。不接电机启动频率的话,他频率到一定程度就跳LP1。
接上电机,就正常。 是这样吗???

网友F:
是不是CPU板有问题

网友G:
hzzhee说的很对,不过短接是最好的办法.用户的电机是有热保护的!82系列的还好点,93的试机就有点麻烦!

网友E:
82,93都没问题,有问题尽管问

网友C:
你这个变频器是EVF8222-V020的,风机泵类专用,应该是门富士定型机上的,更换电容后最好带负载试一下比较保险, 外部散热风扇时间长了也应该更换, 而且不带电机试(即使是变压器升压电源)从不会报LP1, 你应该再仔细查查.

网友C:
to 改造人,我没有QQ,你有EMAIL吗?

网友D:
有,请记录Z821030@163.COM,谢谢你的指教..

网友D:
to kevinj ; 如何从93型伦茨变频器面板中找出设定E1/E2的功能代码?(C???为E1,C???为E2.现在找不到E1,E2)谢谢!

网友E:
你有说明书吗?有的话我可以指导你调试,

网友D:
有,谢谢指教了

楼主:
为什么EVF-8222系列 伦次变频器 22KW
不带电机的情况下,启动频率,会出现LP1
接上马达就不会出现LP1呢????

楼主:
接上马达运转一切正常.去掉电机启动频率后.到20HZ左右.
则出现LP1

网友E:
TO:一个农民
不带电机的情况下,启动频率,会出现LP1 ,这就是伦茨变频器缺相检测功能,电机侧缺相了启动就会报LP1.
你那台93的调试好了没?

楼主:
三相电压都很平衡啊.没有任何缺相啊.
接上电机,测量三相输出电压正常啊.无缺相.
为什么撤下电机,单独任何东西都不带的情况下,启动为什么会出现LP1

网友E(2007-05-10):
撤下电机,单独任何东西都不带的情况下,伦茨变频器这时检测到了电机侧输出缺相了,所以马上就报LP1 了

网友H:
有两台8224的机器坏了整流块,其它没坏,更换之后出现带一台15KW的电机正常,带两台就警报不行,正常都是带两台电机,因为上面装有光纤控制卡,看不到显示,但有一点是上面第一个指示灯(绿)一直闪,其它两台正常机是 一直亮的,请高手帮帮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C:
绿灯闪说明变频器的使能没有加上,可能变频器的硬件使能加上了(端子28是高电平),但是光纤通讯模块内部控制没有过来运行或速度指令

网友I:
一台伦茨8200变频器,上电面板有显示,但一直复位,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E:
伦茨8200变频器具体型号?面板显示什么?

网友J:
hzzhee:您可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太谢谢您啦!让我们学到不少知识。请教一下:伦次evs9327-es伺服驱动器,上电后面板下的红灯绿灯均不亮(本人无操作面板),这一般会是什么问题?谢赐教!!

网友K:
hzzhee:您好!请教一下:伦次evf8222-e变频器,上电后面板下的红灯绿灯均不亮,操作面板EMZ8201BB黑屏,如果用操作面板EMZ82BC始终显示INIT,这一般会是什么问题?谢赐教!!

网友K:
hzzhee:您好!请教一下:伦次evf8220-e变频器,上电后面板下的红灯绿灯均不亮,操作面板EMZ8201BB黑屏,如果用操作面板E82ZBC始终显示INIT,这一般会是什么问题?谢谢赐教!!

网友K:
hzzhee:您好!请教一下:伦次evf8212-e变频器,上电后面板下的绿灯始终闪烁,操作面板EMZ8201BB显示OFF,如果用操作面板EMZ82BC显示000000,28于20;39与7均已经可靠短接,这一般会是什么问题?谢赐教!!

网友E:
TO漂泊不定
伦次evs9327-es伺服驱动器,上电后面板下的红灯绿灯均不亮,3844,开关电源起振了吗?

网友E:
TO漂泊不定
 93的你要维修和调试必须要有操面板,否则很难搞定

网友E:
TO秦岭山人
   伦次evf8212-e变频器,上电后面板下的绿灯始终闪烁,绿灯始终闪烁说明变频器控制器禁止,要查一下控制器禁止的原因是什么,查一下C008,C117显示是什么,估计这台参数有问题,可能是面板STOP作用了,即快停功能有效,查一下C007这个参数是多少?把C007=0,如果禁止源排除了,操作面板EMZ8201BB显示OFF,这变频器已正常,39与7可靠短接,7,8,9电位器给定,E3或E4电动机转向选择,28于20短接使能,电机应当可以起动了,有问题可以打我电话交流

网友E:
TO秦岭山人
       伦次evf8222-e变频器,上电后面板下的红灯绿灯均不亮,操作面板EMZ8201BB黑屏,如果用操作面板EMZ82BC始终显示INIT,这一般会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L:
申请加精

网友M(2007-08-28):
那位仁兄知道伦茨8224变频器操作面板怎么接?

网友M:
那位仁兄知道AD-1012单相输出的变频器启动怎么接线啊?

网友N:
楼上的仁兄想问什么啊?面板直接插上就行啊

我这里还有一台evf8224-e,需要的可以联系我,13370891388

网友O:
我是专业维修公司;维修具有 周期短、修复率高、价格低、服务好且无需电路图等优点.
有需要请联系:汪先生13522577961

网友M:
那位仁兄修过ad-1012单相变频器?

网友M:
那位仁兄修过单相变频器?

网友M:
现在我修一台ad-1012单相变频器,遇到了困惑!客户那来时故障是开机就跳闸!打开电路检测两个IGBT穿了!可是换上后上电没启动就有直流70多伏的电压!然后分别测对电源负极电压,一路是70多伏,一路是140多伏,是不是输出140一路那端的驱动有问题?

网友P(2007-09-27):
伦茨e82ev552启动没有输出,请问是什么问题.面板显示一切正常.

楼主:
可能是参数引起的问题?
恢复出厂设置看一下。
不行可能是驱动,和模块部分有问题!!

网友Q:
修改了参数为什么关机在开机有变回以前的

网友R:
请教使用伦兹伺服的电机.如果方向反了,要变成正转,有什么办法?把伺服输出端三根线任意更换方向是能换过来,但是不能升速的?

网友S:
我这里有一伦茨变频器,上电后绿灯闪烁,操作面板不显示任何东西什么原因 请赐教谢谢

网友T:
不错 张了不少见识

网友T:
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M(2007-11-01):
啊建你好!
  西门子变频器开关电源振荡芯片3844的三脚外接有个小贴片三极管穿了,不知道型号 ,请给点建议!不胜感激!

楼主(2008-03-12):
欢迎浏览:http://www.gzweixiu.com/

网友U(2008-05-03):
我有一台伦茨8212的机子,红灯一直闪,故障报LU,请高手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V(2009-06-10):
伦茨变频器通电没有显示怎办啊,

网友W:
不知道你是哪系列变频器,

一般变频器通电不显示,指示灯不亮,可能变频器里面某些电子原件坏了。

可以打电话向伦茨上海电子维修部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