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起动器

楼主(2006-12-12):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大哥什么是磁力启动器,怎样维护调整,谢谢!

网友A(2009-02-25):
控制电机启动和停止的!主要构成是接触器!

网友B:
简单而言就是接触器串接一个热保护,一般用于单台电机的启停或正反转。

网友C:
就是已经接好线的用于启动电机的接触器和按钮的组合.

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D:
就是已经接好线的用于启动电机的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的组合,有的还有按钮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