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台达变频器

楼主(2006-12-12):
一台台达VFD-F的变频器,负载发生短路,变频器保险断,查模块无问题,换保险上电开机,结果上电面板所有的都显示,报警灯亮,不知还有和问题,请高手帮忙!

网友A:
还是送到台达维修部看看吧。

网友:
电原电压有没过高啊!1还是在送一次电.

网友B:
可能有以下原因:1电源电压异常2控制板已经损坏

网友C:
保险丝坏 这点得值得注意 很多变频器 不管大功率或小功率的 只要保险丝坏 就得先查查驱动电路 驱动电压是否正常 模块的上桥或下桥是否有软击穿 量一下是否有一定的电阻值存在! 不是麻目的换上保险丝就能好的 除非你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