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技术咨询和操作技巧(从BJ-FANUC上找的)

楼主(2006-12-12):
1、 PMC输出 (BEIJING FANUC 0i MC)
对于PMC的输出驱动电源,PMC有无具体的要求。如果电源我用DC24V作输出驱动电源,DC24V不采用有一定要求的稳压电源,而只用常规的桥式整流电源,不知道是否可以。如不行,有否具体的要求。答:外部24VDC 输入 推荐的外部24VDC 电源(稳压电源)指标:(电源电压必须满足UL1950电源及电路配置 的要求输出电压:+24V±10%(21.6V~26.4V)(包括电压波动和噪声,见下图。)输出电流:连续负载电流必须大于CNC 的耗散电流 (在强电柜内允许的最高温度下)。负载的波动(包括突变电流):由于外部输出或其它因素使负载波动时输出电压不要超出上述范围。允许的输入瞬间中断持续时间:10ms(输入幅值下降100%时)20ms(输入幅值下降50%时)详细请参见连接说明书(硬件)有关电源一节。
2、 系统区别 (0M、3M)
我单位的设备FANUC系统有0M、0T、0MB、0MC、0MD、3M、6M、11M、15M、16M、18M、20M、21M,请问这些系统的区别是什么?答:从旧到新 3 6 11 0 15 16 18 21同样为0系统,0MB为老的型号,可能使用直流或S系列交流电机T 和 M区别是用于 车床 还是 铣床目前FANUC的主要产品为i系列 0i(M /T) 16i/18i/21i->15i->30i/31i另外带0的系统如:160 180 210 系统是指带有PC功能的数控系统,可以执行windows98->XP的操作系统。
3、 请问? (FANUC 0i-TB)
FANUC0i 宏程序多数车床用局部变量,加工中心用公共变量,请问它们的区别? 我看到的哈挺车床的宏程序有一句 GOO W0; 显示114格式报警,请问格式错误的原因? G76 螺纹多重循环中,交错进刀方式的完整格式是什么? G36 G37 它的功能和实际的操作作用? FANUC0i车床中,刀具寿命如何设置参数,使其能进行计数计算? FANUC0i中编程引导详细的操作说明书? FANUC0i中BOOT SYSTEM引导系统中,如何打开存储卡上的文件?如存在密码,请问密码是什么?答:1.局部变量就是只在当前程序里面有效,而公共变量可以在不同的程序中共同起作用.2.出现114报警,是宏程序错误,要看整个程序.才能判断错在什么地方.3.G76的具体使用,可以参照操作说明书.4.是自动刀具补偿使用的代码.5.刀具寿命管理,最好由机床厂家在出厂时候配备好.6.编程引导在操作说明书中有.7.无密码.
4、 什么是全闭环回路与半闭环回路的区别是什么? (FANUC 18M)
请教 1.什么是全闭环回路与半闭环回路的区别是什么? 2.FANUC18M之主CPU板为什么有时取下来后几个小时参数等资料不会丢失,而有时又会丢失呢? 3.另请问贵司是否有看Ladder之入门教程。 感谢您能在百忙中给与回复!!!答:1.全闭环就是位置反馈来自导轨侧面的光栅尺,而半闭环来自电机的编码器。2.主板的电容上所冲的电量用完了就会丢失数据的。3.有连接教程,一周时间,有专门介绍LADDER的。
5、 车削中心 (0i-B)
工程师: 你好!请教关于车削中心的问题. 我这边使用的主轴型号:a12/6000iP 主轴反馈用的是CZi sensor(A860-2140-T511)。 请问:高档信号与低档信号是不是由CZi sensor(A860-2140-T511),所分出的两根线传出,一根用于高档,一根用于低档?请讲解相关的问题?谢谢!答:不是,高低档是由MCC1,MCC2等完成的,(完成电机线圈的高低速切换)。而高低档的确认信号也是在接触器单元(或者叫速度切换单元)的辅助触点,送到PMC处理。
6、 键盘 (OMD)
请问何谓MDI键盘为全键盘,谢谢答:数字键与字母键是独立分开的,比标准键盘要长。可以输入# 等特殊字符用于MACRO B

7、 专用操作面板占用资源问题,急切需要回答,谢谢谢谢 (0MD)
老师您好,我们用的是0md系统,0md系统有专用操作面板接口,并且里面有管理软件。他占用的资源是X20、X21、X22、Y51,可我们不需要专用的面板,我们自己开发,用到了X20、X21、X22、Y51这些资源,发现这些资源不能用,如何解决。 我们的梯形图长度是700,可是发现生成的代码是从0000-3700,那么0000-3000应该是你们专用操作面板的管理软件,这个管理软件影响我们的X20、X21、X22、Y51正常运行,如何取消这个管理软件的运行。我们是通过232串口把程序下载进去的,每次下载都要从0000开始到3700结束,我们想知道如何只需要将3000-3700这段程序下载进去。谢谢,急切您的解答答:从LADDER PROGRAMMER MENU中选 01从切换到PMC SYSTEM PARAMETEROPERATOR PANEL = NO; 1=YES/0=NO选0这样就可以不使用专用操作面板接口
8、 梯形图语言编程 (FANUC 0i  MB)
首先谢谢彭工的解答。我想再问一个问题:FANUC 0i MA和MB的区别在哪些地方。它们的梯形图是否一样,我现在想要0i MB的梯形图说明书,有没有地方可以下载。答:处理时间不一样:0i-A有两种PMC:SA3(0.15μs) SA1(5μs)0i-B有两种PMC:SB7(0.033μs) SA1(5μs)
9、 关于0i  MC数控系统的配置问题? (0i MC)
你好 我是西安的一家公司,我公司的数控设备原用的是FANUC 0I MA数控系统,配的是α和β系列的伺服放大器以及相应的α和β系列的伺服电机,现该为FANUC OI MC数控系统以后能否仍用原来的α和β系列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还是必须用αI和βI系列的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希望能尽快给与答复!谢谢!答:你好,0iA和0IB/0IC的区别就是放大器和电机不同,前者是α/β系列,而后者是αi和βi系列,不能互换。
10、 请教问题 (0i PB)
你好! 我初次接触FANUC数控,有很多问题请教。 1、对于FANUC数控需要做哪些程序和参数备份?除零件加工程序、PMC程序、CNC参数、螺距补偿、刀具补偿以外还有其它方面的数据需要备份的吗?对于一台数控机床或加工中心,是否有一套完整备份要求? 2、可以插在0i-PB系统CNM1B接口上备份或传送程序的PCMCIA卡叫什么名称?我在备份时,I/O设备不知道是选择[F-ROM],还是选择[M-CARD]? 3、机床的主轴和伺服轴的运动,是由谁直接来控制它的驱动放大器?是CNC?还是PMC?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4、零件加工程序中的指令如G01、M32、T01、S1000、F200等是怎样起作用的?和PMC有关系吗?还是直接作用于NC,然后NC控制SPM和SVM,由SPM和SVM来驱动伺服电机?PSM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5、PMC信号给NC的信号,例如G8.4,NC接着怎么处理?NC的信号例如F3.4是哪来的?在NC和PMC之间是否有相互共同可以读写的存储区? 6、维护手册上有的参数前加DGN的诊断参数,它们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和参数(范围0000~16748)有关系吗? 7、在参数(范围0000~16748)内设置的内容是怎么起作用的?PMC会用到吗?如果会,那是怎么样起作用的? 我在工厂是名设备维护电气工程师,工作10年有余,熟悉西门子PLC等,但没有接触过数控,厂里新购进一台数控冲床,不知道如何学习,请你帮帮我。感觉数控非常复杂,是我不懂组成数控系统部件之间的相互作用,顺便给我简单讲解一下好吗?谢谢!&n

网友A:
不能白看!!!顶

网友B(2007-05-18):
数控车床FAUNC 0I MATE TC中的后台编辑功能的开启和关闭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B:
数控车的宏程序加工如何编写鼓螺纹,如长度为50,椭圆长轴为80短轴为60的工件的编写.

网友C(2007-08-01):
人虽小,但是志气高!顶~~!!
  请教你个问题啊`~~
问:在加工中心,程序编好后如何操作能在页面上显示其加工轨迹?
  谢谢!~

网友D(2007-11-20):
工程师你好;我院今年买的您公司的加工中心出了点问题。
1。我用G51编的程序 G51X70.Y0.P500 但是无论怎么修改P值都会出现 计数倍率的 报警,和学院的 所有老师都交流过了查了 说明书,和好多资料 都解决的了问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用微机和车床用 MASTENCOM 自动编程序也 无法正确的传输,迫切等待您的回答! 知道的朋友 也指点一下谢谢!76953223@163.com

网友E(2008-08-25):
有FANUC  OI  MC  操作说明吗  发我一份 njx_2007@163.com  不胜感激

网友F(2008-09-27):
说得不错!就是少了一些我想要的!我顶!

网友G(2009-01-08):
看来还是有很多熟悉和希望了解FANUC的,希望建立一个FANUC的专题论坛,西门子、三菱都有了

网友H:
pmc轴控制和伺服轴控制有什么不同?我现在正学习,希望师兄门多照顾。邮箱:daguang6@126.com

网友I(2009-09-16):
关于程序传送的问题

我现在使用的是fanuc 0i-c系统,传送程序是用CF卡把程序送到机床内存里。由于机床本身内存只有256k,而我经常用到的程序都很大,机床一次装不下全部程序,要传很多次程序才行操作很麻烦。请教过别人几次,他们说把机床参数改一下就可以不用把程序从CF卡传到机床内存里了,直接从CF卡调用程序就可以了,但不知道是哪个参数,有哪位老师知道啊?谢谢

网友J(2010-03-25):
请问使用刀补加工过程中执行到G03 I **,.或J**  程序段时出现报警怎么回事?

网友K(2010-05-11):
好东西.谢谢了。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资料。

网友L(2010-09-24):
你好:

FALUC SERIES 18-M系统 报警号:701 是什么原因,怎么解除??? 急!!!

网友M:
最近也接触到数控铣床FAUNC 0I MATE数控系统,有熟悉的可以联系我,qq:32351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