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测量到熔体压力变化

楼主(2006-12-12):
各位大大:本人现在遇到一个客户,使用我公司的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测量挤出机的熔压,该客户是做高压管的,现在的问题是在模头部位一共安装了3支传感器,只有挤出模头的压力传感器可以测量到压力,计量泵前面的两支传感器都测量不到压力,但是里面有料出来,压力传感器拆下来做实验也是好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里面应该有压力,因为把传感器拆下来,传感器安装的孔里有料冒出,就是比较慢,可能压力比较小,但是也不可能一点压力都测不到啊?请问大概是什么原因或者说有什么原因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已经把孔堵的比较严实了.
或者量程的选择有问题

网友B(2007-02-08):
安装密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