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

楼主(2006-12-12):
各位大虾,请教一下,我想用台达触摸屏连LG的K120S, 触摸屏编了一个程序后,用在线模拟时不能通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麻烦说具体点.
你的"Base Port控制器"选对了吗?
在线模拟的时候,通讯口选择是怎样的?
PC的端口定义又是怎样的?

网友B:
来个电话吧,我想就是设置的问题。
021-63012827

网友B:
看到你发过来的邮件了。
还是建议你打个电话过来,我有些情况要了解一下,你没有给出出问题的条件,不知道该从哪个方面回答你。谢谢.

网友C:
人机默认的通讯口是com2,在线模拟时,需要设置为电脑与之连接的串口,一般为co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