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为您提供PID温控器

楼主(2006-12-12):
 特点
⊙ 多种信号自由输入、量程自由设置

⊙ 软件调零调满度,冷端单独测量,显示精度优于0.2%FS

⊙ 模糊理论结合传统PID方法,控制快速平稳

⊙ 输出功能有多种选择

⊙ 断线报警功能,所有参数显示均可屏蔽

一、 型号及含义

二、型号及技术参数
1、热电偶测量范围
型 号
 传感器
 测量范围
 分辩率
 测量精度

TE-T□K□
 K
 0℃∽1300℃
 1℃
 ±0.5%F.S±1digit

TE-T□E□
 E
 0℃∽800℃
   1℃
 ±0.5%F.S±1digit

TE-T□S□
 S
 0℃∽1600℃
   1℃
 ±0.5%F.S±1digit

TE-T□B□
 B
 0℃∽1800℃
   1℃
 ±0.5%F.S±1digit

2.热电阻测量范围
型 号
 传感器
 测量范围
 分辩率
 测量精度

TE-T□P□
 Pt100
 -100℃∽600℃
 0.1℃
 ±0.5%F.S±1digit

TE-T□C□
 Cu50
 -50℃∽150℃
 0.1℃
 ±0.5%F.S±1digit

3.模拟信号输入
型 号
 传感器
 测量范围
 分辩率
 测量精度

TE-T□V□
 0∽5V/1-5V
 -1000∽9999 由量程确定
 ±0.5%F.S±1digit

TE-T□A□
 4∽20mA/1∽10mA
 -1000∽9999 由量程确定
 ±0.5%F.S±1digit

三、技术参数
测量精度
 ±0.5%F.S±1digit

冷端补偿误差
 ≤±2℃

测量数显范围
 -1999∽9999  199∽999二种

报警范围
 全量程自由设定

显示
 红绿双色双排数码管

继电器输出触点容量
 3A/220V阻性或指定

可控硅触发信号
 5V/40uS或额定100mA,瞬时1A(自触发)

固态继电器输出信号
 12V±3A 30mA

工作环境
 0∽50℃,相度湿度≤85%RH

电源
 AC 220V±10%  50HZ/60HZ

功耗
 ≤4VA

四、 连接图

注:所有接线图中OUT所指单元为主控输出单元,其中开关状态是指带继电器输出状态,+、-状态是指连续电流,电压输出端子及接固态继电器时的脉冲直流电压输出端子,接可控硅输出时,-端子接控硅触发极,+端接控硅条一阳极(或单相硅的阴极),主控输出接线图例见下:

五、操作说明
仪表参数修改,设定时的人机对话均通过按键来实现的。当在第一次使用本产品时,请详细阅读下面的操作流程。

注意:①在第二设定状态,当AT=0时,按SET键时间超过5秒钟将退出设定状态,进入正常控制状态。
② 在第二设定状态,当AT=1时,按SET键时间超过5秒,系统将退出设定状态并自动进入自整定寻优状态
③在自整定工作状态,按SET键后,系统将进入设定状态,并退出自整定状态,你若要重回自整定状态时,则可把AT再设置成1后退出。
④在设定状态设定完成后,如不按正确操作退出设定状态,超过30秒后,系统将自动退出设定状态,你前次所设定参数被宣布无效。
⑤当你为防止别人修改你的参数时,可在第二设定状态把LOK值设定为02.
设定字符解释:
以下字符每按一次SET键后依次出现,根据不同功能有些字符可能在你所选用的仪表中不存在。

六、外形及开孔尺寸

七、使用保存注意事项
1、为防止仪器损坏或失效,选用适当的保险丝保护电源线及输出线以防强电流冲击。
2、为防止仪器损坏或失效,请用额定电供电。并在所有接线工作完成后方可供电。
3、为防火、防爆或仪器损坏,禁止在有易燃、易爆气体,排放蒸汽的场所中使用。
4、为防止触电或燃烧,严禁触及仪器内部,仪器有高电压、高温部件。
5、为防止事故或仪器失效,严禁改动仪器。
6、断电后方可清洁仪器。清除显示器上的污渍请用软布或棉纸。
7、显示器易被划伤,禁止用硬物擦洗或触及。禁止用螺丝刀或圆珠笔尖硬物体操作面板按键,否则会损坏或划伤按键。
8、对热电偶输入信号请用与热电偶丝相同材料的补偿导线。对热电阻输入信号请用相同规格低阻值导线,且三线长度尽量相等。
9、特别注意电源输入线与信号输入线不可错接,及输出端子被强电流短路等。电源线与信号线尽量与大电流传输线分开布线,以减少电磁辐射对仪表的影响,在无法避免时,仪表连线请尽量选用屏蔽线。
http://www.tuok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