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变频器通讯1

楼主(2006-12-12):
 LG变频器IG5与IG5A的通讯协议(MODBUS-RTU)是相同的吗 按照两个变频器默认的设置IG5可以通讯IG5A为什么不能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你都要通什么呀?LG所有的通讯协议都差不多,只是地址有的不一样。

网友A:
刚才又看了一下IG5A的说明书,是一样的呀?

楼主:
用台达的PLC通讯写频率地址H5   Modbus-RTU, 8bit data, No parity, 1 stop bit IG5通讯协定选择7可以通讯  IG5A的通讯协定为默认值应该是一样的但是通讯不上

网友B:
Modbus-RTU的停止位应该是两位,而不是一位,你可以改过来试试!

网友B:
IG5A和IG5在停止位上可能不太一样,IG5A符合2个停止位的标准,而IG5为一个停止位!这一点我不是很确定,只能通过实验来测试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C(2007-03-05):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用VB编写的和LG变频器通讯的程序!可否发给我一份小弟将十分感激!
我的邮箱是:wdjdxl@163.com

网友D:
IG5A 的 MODBUS 地址表要减一,书上是错误的!但这个表在IG5中是正确的! 反正你把地址减一,用于IG5A ,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