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2-12):
我们用的接触器一直吸合,把它拆开一看,靠,都烧糊了.塑料也变形了.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烧糊的啊?

网友A:
哪里烧糊了?是线圈?是不是线圈电压选择不对!或是负载电流过大造成触头粘连。

楼主:
不是线圈烧了,是触头烧了!
工作状况是吸合频率很高的,负载额定电流的是41.6A

接触器的额定电流的25A

不知道是不是选小了?

如果是,那像这种情况接触器饿定电流该选多大的?

选择标准是什么??

谢谢指教啊!

网友A:
接触器选小了,额定电流至少要选100A的。如果通断频率太高的话,应改变控制方式,

楼主:
应改变控制方式?

什么意思?

至少要选额定电流为100A 这是为什么?

选择标准是什么?

网友B:
选60A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A:
接触器额定电流要大于负载电流2-3倍。
改变控制方式就是可控硅或固态继电器控制。

网友B:
接触器电流选择应按AC-1---AC-4条件,请参考手册,没有2-3倍的说法,AC-1情况就按额定选。

网友C:
看负载的性子而定,如果是 感性负载,电流的选择要大于工作电流的二三倍,如果是电阻性负载也要稍大些保险。

楼主:
各位啊!
 我现在想购买无触点交流接触器,是用可控硅控制的那种不知道
大家谁有呀
 什么品牌的好啊
我现在在北京, 不知道北京那里有买的啊!

 若有请联系  010--51186906
 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