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PLC接线的一点疑问

楼主(2006-12-12):
现有疑问请教大家,关于三菱FX系列PLC的,如下图:
PLC的公共端M接的是电源的负极N,而X000外接接点的一端接的也是电源负极N。我们知道,PLC输入是光

耦隔离的,公共端接的是正极,则PLC输入端开关应该接负极;反之,如公共端接的是负极,则PLC输入端

开关应该接正极,否则光耦发光二极管不会发光,PLC也不会有输入。而如下图所示的三菱FX系列PLC的电

路又工作正常,百思不得其解,特向大家请教?

网友A:
圖上寫的是什麼,看不見

网友B:
看不清楚

网友C:
PLC自身有电源

网友D:
PLC的输入电压有其自身提供的+24V供电.你的图纸不轻.

网友E:
你的图纸看不清楚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X000应该是X007。
改了好几次没改好,在此说明,不好意思!

网友F:
从图片上看,你的PLC是无源输入型,其内部提供24V电源.

网友F:
也就是说在X7_______||DC24V_______COM_____X7不就是一个贿赂了吗?所以就是你说的看到X7 和COM都连接在N上的原因了.我不知道如何贴图上来

网友G:
电路图错,N线应取消。由于输入端自带+24V电源,并且与N没回路,因此你的电路可以正常工作。正确的接法PLC的使用手册上有详细的电路图。

网友A:
你能把那個圖發給我不。我看的不清除
e40032@jyginal.com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张培基在 2006-12-13 21:37:00 发表的内容:
  电路图错,N线应取消。由于输入端自带+24V电源,并且与N没回路,因此你的电路可以正常工作。正确的接法PLC…
--------------------------------------------------------------------------------------------
对,图上的N和P是给光电开关供电的,和PLC的输入没有关系.

网友I:
输入端子和COM端子之间用无电压接点或NPN开路集电极晶体管连接,就进入输入状态。
表示输入的LED会亮灯。

网友J:
PLC内部光耦一端接正极,另一端为I囗.只要I囗为低电平时光耦就被驱动

楼主:
接线图是正确的,有谁知道PLC输入的内部拉线图吗?

楼主:
我现在找到了PLC的内部接线图,这样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K:
就是这个图,我有使用手册,但不知怎么传上去。

网友L:
如楼主所附图换成西门子plc,其接近开关如何联线???

网友M:
SIEMENS的s7-200/s7-300/s7-400系列PLC,因不同的型号而有不同的输入回路接法,具体可参见具体的产品说明书。

网友N:
PLC内部的接线你看了没有?

网友O:
问题解决了吧?由于输入端自带+24V电源,只要和COM构成回路即可

网友P(2007-05-21):
各位兄台,本人根本不会用CAD类软件不来画电气原理图,能否予以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