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主线路接地与直流24V负极连接问题

楼主(2006-12-12):
生产线电路图中,主线路电器的保护接地与与开关电源负极接在一起,强电弱电的保护接地共用了通一根线,这样做对吗?我问了几个资质较深的仍不能给与解答。盼回复!谢谢您看本留言。

网友A:
不应该这样连接。高压容易串入24V电源

网友B:
不应该把开关电源负极和主线路电器保护接地接在一起,开关电源也有接地保护的啊

楼主:
这是欧洲设备,下面那条线原设备及图纸是PE线,他没有用N线.但国内一般工厂都采用PEN,所以在我们厂我们就将就变成了PE和N线共用,我不知道这样接是否对?

网友C:
不行的这样,容易串电,容易干扰.可以从接地点引两条地线,一条PE,一条24V地

网友D:
如果24V地一定要接地,最好独立接地,没有条件就不要接地.

网友E:
不应该这样接!!!!!!!!!!!!!!!!!

网友F:
我们厂也是这样做的,中性线N与保护接地PE也做在一起了,到目前已运行了四年多,也没有发现问题。我想主要是接地要做好,不能出现虚地

网友G:
这要看设备的要求,有些设备没什么问题,但有些对干扰有要求的设备就不行了,不过最好是分开接,

网友H:
强电的地要和弱电的地分开,以免引起干扰

网友I:
如果24V地一定要接地,最好独立接地,共用接地的情况也有,但需要采取措施,保证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

网友J:
下面引用由扁舟子在 2006-12-21 16:38: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24V地一定要接地,最好独立接地,共用接地的情况也有,但需要采取措施,保证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
--------------------------------------------------------------------------------------------
支持,现工厂大多采用三相四线制,单独接地不太现实,所以零线接地一定要可靠,保证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零序电流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