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设备主线路接地与直流24V负极连接问题

楼主(2006-12-12):
生产线电路图中,主线路电器的保护接地与与开关电源负极接在一起,强电弱电的保护接地共用了通一根线,这样做对吗?我问了几个资质较深的仍不能给与解答。盼回复!谢谢您看本留言。

网友A:
一般来说,强弱的接地应分开,以免干扰

网友B:
可以的,很多德国进口设备都这么做,对干扰有效,实际上关于干扰的阐述很多情况都不能很好对症,这么做你会发现有时很有用

网友C:
楼上说得没错,很多德国设备就是这么接的,但放到国内来,往往出现一些问题。问题1.整个设备外壳就是负极,某些线头松脱碰到外壳容易造成短路;问题2.机身外壳接地不好,不但不能减少干扰,反而增加干扰,更有烧坏敏感电子设备的可能性。曾经有人在调试出厂前控制柜时屡烧控制柜的报警灯(电子元件控制的),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本人量了一下外壳对地有100多伏交流感应电压,而且报警灯直流24V的负极和电柜外壳是接在一起的,这个电压串到电子板,将里面的IC烧坏了。还有一次某工厂设备PT100显示温度值乱跳,而且是在某一个电机启动时才跳,经查发现此设备24V负极与设备金属外壳是接在一起的,将其断开,问题不再出现,后来发现此电机的接地螺栓已经锈掉,重新换过后,问题也没有出现。
我的个人意见,在国内最好不要这样接。

网友D:
没什么大问题的~~我们公司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E:
没什么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的的解析,受益匪浅!这是欧洲设备,下面那条线原设备及图纸是PE线,他没有用N线.但国内一般工厂都采用PEN,所以在我们厂我们就将就变成了PE和N线共用,我不知道这样接是否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