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快速接头)口径

楼主(2006-12-12):
小弟刚接触气动不久,向大家请教一个比较菜的问题:测得快速接头连接螺纹的外径为16mm,13mm,9.5mm,如何根据此尺寸判断它是英制几分之几?是否有相应的对照表?

楼主:
热心人没有出现,顶起来。。

网友A:
那你除以25。4然后在估算一下就可以了!!16MM应该是1/5,13MM应该是1/5,9。5MM估计是1/4

网友B:
我的答案和楼上有些不同,首先我说的是英制管螺纹,其次强调是管螺纹的外径。
G1/8    9.6MM左右
G1/4   13.1MM左右
G3/8   16.5MM左右
G1/2   21.0MM左右

网友C:
要是有一对照的手册就好了。

网友D:
有1/8 1/4 1/2 3/4 自己拿几个不同的,问下老师傅就行了

楼主:
lwp:,公司里就是没有老师傅啊,还有其他同行他们一般是使用和申购时以物换物。:(

说不定哪天在一家公司面试,前面说自己如何如何,到最后人家机修工拿出一个快速接头,问是几分之几,那时候就傻眼了吧。。

原先也试过health的相同方法,但感觉不对。
“总是不懂”的方法是对的吗?还有没有不同的见解,期待ing...

网友E:
你的测量可能有点误差,不过如果选接头时可以参考以下数据进行选择:16mm近似5/8英寸、13mm近似1/2英寸、9.5mm近似3/8英寸

楼主:
一电磁阀,所接快速接头D=12.8mm,按照楼上几位的说法,应为1/2'',但其电磁阀铭牌上标示却为:pipe size: 1/4'',不解。。。

还望各位高手继续不吝指教。。

网友B:
你要想学习这个,你要学习机械加工手册。这个和各种管螺纹的标准有关。
如果你只是需要个对照表,参照
http://baike.machine365.com/arts/060313/20/99400.html

网友E:
从你所说的阀上标注的符号来看,阀上使用的是英制中的“分”。如果按照分来说,几个尺寸相对应的数是:5分、4分、3分。

楼主:
多谢“总是不懂”提供的链接地址,去看了,对照表很全,再次感谢。。

网友F(2018-06-30):
各种接头找我QQ3004476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