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的量程如何计算?

楼主(2006-12-12):
差压变送器的量程如何计算?
两个法兰的距离为两米,被测介质为水.

网友A:
每个差压表都与自己的量程,当然,你也可也重新设置。如果你的差压表量程是0-2米水柱,那变送器输出4-20mA对应0-2米水柱

楼主:
我用的是带
HART协议的变送器。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比如安装的法兰距离为2M,我测水,我用手操器设量程为0-3米水柱,那么当0液位的时候,变送器输出0MA,当液位为2M时,变送器会输出多少MA的信号呢?

网友B:
量程为0~3mH2O,液位0时变送器输出4mA,液位2m时输出14.667mA

网友C:
ni 你要看看你用的变送器里的充的隔离液的密度是多少?
根据这个判断是正迁移还是负迁移,然后再算出迁移量。最后再计算出实际的量程是多少

网友D:
是开口容器,还是压力容器,安装方式不同,要考虑迁移量。

网友E:
量程为2m水柱,但要考虑迁移问题

楼主:
负迁移不用考虑,只要量程对了,显示的数字只是一个相对的数字.

四海无闲田,你那个说的对不对呀?你的意思就是量程对应着输出电流吧!

网友F(2008-08-04):
深圳特安工业技术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只能压力变送器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专业致力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造纸、市政、军工、科研、环保等领域的流量控制和检测;

公司生产的EST3051系列产品受到行业客户的广泛好评

华东办事处联系方式:021-64397170 15601631152 龚先生

网友G:
四楼的和五楼的哥们说的对

网友H:
买本书看看吧,书名叫“变送器原理与应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每个差压表都与自己的量程,当然,你也可也重新设置。如果你的差压表量程是0-2米水柱,那变送器输出4-20mA对应0-2米水柱

是的

网友J:
同意没事玩玩所说的,设定完了再迁移一下

网友K:
p=pgh,敞口和封闭

网友L:
1,智能的就用通讯器设定量程为2米,安装差压变送器后投用前用通讯器设置传感器输出零位4MA。

2,以前的老差压变送器就麻烦点:

两法兰平放校,量程还是2米,但安装后就要有个量程迁移的步骤。

两法兰定位后校量程也是2米,就不用做迁移步骤了。

以上前题差压变送器都是毛细管双法兰差压变送器

如果是一般差压变送器,用导压管取压的就要看你怎么安装的,导压管内是什么介质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