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安变频器无显示

楼主(2006-12-12):
   台安N2-402-M3型变频器440V,1.5KW.无显示,查开关电源没有工作,UC3842的7脚供电只有2V.此电是通过3个串联的160千欧的电阻从直流母线上得到的,直流母线上电压正常,是580V,这3个串联的160千欧的电阻也是好的(已经取下来测量),UC3842也换了个新的.故障依旧.现在请各位指点迷津.先谢了
1.此故障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2.开关管K1317及开关变压器如何判断其好坏

网友A:
把那个给3842供电的100UF电容换掉

网友B:
那个负反馈的光耦查过吗,切断他通一下110V,就一下哦不然会烧驱动的啊!!!如果好的在查控制开关管基极电压的另一个三极管,

网友C:
启动电容 3844边上 100U/25V  这个电容查一下是否漏电  换后试下 如果还存在问题 请查开关管触发电压 正常在2V左右也就是 在3844的6脚  是否有2V电压输出 如果有 请查6脚与开关管的一个串联电阻是否坏 如果一确都正常 量一下变压器初级线圈是否断 就是整流后直接到开关管线圈,如果是断开的 请换变压器 还有一点 就是变压器边上有一个黑色的二级管是否有问题 请查

网友D:
请换开关变压器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这个故障终于解决了.是3842坏了,后换上去的也是有问题的,再次换就好了.

网友E(2008-03-20):
那各们请问现在边第6脚与第5脚只有不到1V电压在小波动是昨回事呀?

网友F:
修好了那恭喜你啊

网友G(2009-07-23):
PC923L烫手又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