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机械基础知识介绍

楼主(2006-12-12):
1、胶印机
    胶印机——平版印刷机,使用的为PS版。胶印机的主要特点是图文部分和空白部分是处于同一个平面的印版上,即先将油墨转印到橡皮布上,然后再转印到纸上,因此一般称为胶印。
    胶印机印刷目前仍然应用最广泛,因为胶印印刷原理比较简单,亲水性空白部和亲油墨性的图文部基本上于同一平面内,印版上一旦与润湿水接触,空白部着水,而图文部斥水,因此,当版面再和着墨辊接触时,空白处已覆盖有斥墨的水膜,只能在图文部接受油墨而印刷。

2、丝网印刷机
    丝网印刷是“孔"版印刷的一种,它的印版制作有以下几种,如:绢丝、丝网、尼龙丝网、聚酯丝网和不锈钢丝网,目前采用比较多的为尼龙丝网和聚酯丝网。目前尼龙丝网的目数可达200l/cm。
    丝网印刷即孔版印刷是指印版的图文部分可透过油墨漏印到承印物上。我们知道誉写版印刷,是人们先用铁笔在一个专用的铁平台上在蜡纸上制出图文,然后在蜡纸上用墨辊推墨而得到的印品。
    丝印的适应性强,可适用于不同的承印材料和承印的尺寸范围大等特点。

3、柔性版印刷机
    柔性版印刷是指使用柔性版,通过网纹传墨辊传递油墨而印出的产品方法,它是根据橡皮印章图文转印的原理,而研制的一种凸版印刷方式。
    目前,柔性版印刷机在国内还不普遍主要因其制版工艺复杂,周长太长,而且质量较低,因此应用受到限制。
    目前,我国采用的大多数为不饱和聚酯类,主要用的邻苯类和对苯类而制液体感光树脂版。柔性版印刷机今后发展是很广泛的

    由于柔性版印刷机油墨采用水性油墨无毒无污染,而且属于渗透型干燥,柔性版印刷是属短墨路系统,在柔性凸版上着墨后将印刷版上的图文转印刷承印物上,机构大为简化,造价低,适用广泛。

4、凹印印刷机
    凹印印刷机基本构成和其它印刷机基本相同的,凹印机的印刷滚筒种类有三种,目前用的最多的为整体凹版,印刷所需印刷压力为12~15Mpa,为了提高印版滚筒的刚性,所以多为整体式机构,它的特点是印前准备时间短,套印精度较高。

    印版滚筒的制作为电子雕刻机来进行,其电子雕刻机的扫描头放到原稿的印版滚筒上来接收原稿的信号,经电脑控制系统将原稿的信号转送到电子雕刻装置内,再通过电子雕刻装置转发给电子雕刻头上,对印版滚筒进行雕刻,就成了印版滚筒。

    凹版印刷机一般采用流动性较强的颜料油墨,也是输墨装置为短路输墨系统,刮墨刀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调整,同时也设有轴向往复移动装置,来提高刮墨效果。
在印刷过程中,进行热风烘干或干燥滚筒表面接触印迹固化。

网友A:
丝网印刷机用的什么内置伺服,知道吗?

网友B(2008-04-28):
类型要是再全一些就更好了!

网友C(2008-07-24):
广州人龙科技专业提供印刷机解决方案------轮转印刷\凹版印刷机控制系统。

联系人:刘生  13500015441

网友D(2008-11-18):
塑料机械印刷包装机械专用的人机界面 工业控制器 高精高速高清LCD界面 数字量信号控制、步进伺服电机控制、编码器位置检测、AD模拟量采集控制/DA模拟量输出控制)
塑料机械印刷包装机械专用的人机界面 最佳替代PLC加文本显示器的一体机 三轴联动控制器 电机转速控制器 步进电机运动控制器 编码器位置检测控制器 模拟信号检测控制器 比例阀控制器 变频器控制器
本产品研发制造商: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

一、产品描述
1、JMDM-2011简介
深圳市精敏数字机器有限公司基于多年的工业控制行业经验,自主研发的JMDM-2011产品是一种集成多功能型人机界面和单片机控制器一体机,是目前业内一款经过多年大规模成熟的工业应用、具有抗强干扰能力、功能强大、稳定可靠的工业控制器,可用作步进/伺服电机控制器、电机转速控制器、温度、湿度、电压、电流、压力模拟信号检测控制器、编码器位置检测控制器等等。
它硬件采用具有高性能、工业级别的进口单片机芯片、部件,和专业的稳定性、抗干扰电路设计,软件采用C语言或汇编语言编程,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可实现多种功能,带有液晶屏人机交互界面,可通过界面上的薄膜轻触开关在线设置参数,适用于各种强电磁、高频干扰等环境恶劣的工业场合,可以实时地实现高精度、高速的定位、定时、速度控制,或模拟信号检测、位置检测控制,具有极高的性价比。JMDM-2011工业控制器以稳定可靠、高性价比和优异的性能表现极大地提高了客户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2、JMDM-2011多功能产品组合介绍
JMDM-2011有基本型产品和多种扩展型产品,可根据客户需求的不同,在基本型基础上,灵活扩展定制出多种扩展型产品。具体介绍如下:
1)基本型:有12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NPN输入形式,输入电流为10mA;其中有两路可作中断源,用来高速计数;8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形式,最大输出电流为1A,输出频率可以达到20KHz。可用于各种20点数字量输入输出的控制系统,可控制气缸、电磁阀、继电器等;可用于替代20点以内的PLC用于各种控制场合(如各种机器控制),功能上比20点的PLC加文本显示器更为强大、灵活和稳定。
2)运动控制扩展型:在基本型之上,多了1路高速脉冲输出。可控制一路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做作运动控制,脉冲频率为200KHZ,最大可达400KHZ。在控制电机高速运动时,PLC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受固定封装好的模块功能所限),功能实现起来远远不如单片机控制器更为灵活、强大。基于多年工业控制行业的经验、对单片机控制器和PLC的深刻理解,JMDM-2011单片机控制器比业内的各种品牌PLC在电机高速运动控制功能方面做得更为专业、功能强大、精确和灵活。
3)DA扩展型:在基本型之上,多了1路12位高速高精度DA(模拟量)输出,输出范围是0V-10V;稳定可靠,转换速度快,可用于控制变频器,比例阀,焊接电流等;
4)AD扩展型:在基本型之上,多了8路12位高速高精度AD(模拟量)输入,但少了2路数字量输入。可用于模拟量的检测控制,如电压,电流,温度,湿度,压力等模拟量信号的检测控制;
5)编码器扩展型:在基本型之上,外接一路电子尺或编码器作位置检测, 编码器AB两相解码频率为200KHZ。
6)其它定制化扩展型:以上5种型号可以任意组合扩展,但现有的外壳只能容纳运动控制扩展型+编码器扩展型同时扩展的组合,其它2种及以上的扩展型组合需要重新定制外壳。
3、应用场合
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气缸、电磁阀、继电器、步进及伺服电机、比例阀控制、变频器控制等高速、高精度模拟量输入输出、数字量输入输出场合。
4、成功应用案例
目前已在全国各省市、港澳台地区成功、广泛应用于自动售水机、制袋机、冲床送料机、滚轮送料机、粉碎机、印刷机、切割机、压粉机、压力测试仪、液压控制器、激光控制器、多段多路温度控制器等要求高精度、高速度的工业环境和设备上,并远销海内外。
应用举例:
开机界面有机械制造商公司名及联系方式,为贵公司免费打广告,让生意旺起来!滚轮冲床送料机控制系统运行界面显示“设定送料长度,产量计数,状态,段数”其中“设定送料长度”指送料系统正在送料的长度,“产量计数”指送料完成的产品数量,状态指系统正在运行的状态,有“运行”“停止”“手动”三种,段数指系统正在运行的送料段数。
二、功能特性
1.8位高性能单片机作为主控制芯片,程序空间为64K;
2.32K字节的数据存储器,可以用来保存参数等数据,断电数据不丢失;
3.内部采用了时钟芯片DS12C887,可作时间运算和时间控制;
4.主电源(内部工作电源):5V直流电, 外部电源:12-24V直流电;
5.1路标准的RS232串行通信接口,可以与电脑等上位软件通信,也可与多个控制器之间联机工作;
6.可直接通过RS232接口下载程序,无需烧录器,方便程序修改、升级;
7.系统采用光电隔离和启用内部看门狗及严格的高频滤除特性,并有专业的电源监控电路使系统工作稳定可靠,无死机现象;
8.192 *64液晶蓝屏显示;一屏可显示12*4个汉字;也可显示图形数字符号等;
9.有16个薄膜轻触开关,可在线设置参数;
10.外形尺寸:紧凑型机壳,控制器机壳尺寸:160mm*80mm*50mm,可用螺钉安装;
11.用Keil C或汇编编程,用户编程有困难的可把工艺流程发给我司,我司可帮助编程。

JMDM-2011一体机(人机界面单片机控制器)产品已经广泛、规模化应用于以下典型行业中:
1) JMDM数控滚轮/冲床送料控制系统(JMDM-2011运动控制扩展型);
2) JMDM投币或刷卡式自动售水机控制系统(JMDM-2011基本型);
3) JMDM物品称重筛选系统(JMDM-2011基本型);
4) JMDM切割机、制袋机、封切机控制系统(JMDM-2011运动控制扩展型);
5) JMDM钻孔机控制系统(JMDM-2011运动控制扩展型);
6) JMDM下料机控制系统(JMDM-2011运动控制扩展型);
7) JMDM印刷机控制系统(JMDM-2011运动控制扩展型);
8) JMDM多段多路智能温控系统(JMDM-2011 AD扩展型);
9) JMDM压力控制系统(JMDM-2011 AD扩展型);
10) JMDM人机界面三轴联动控制系统(JMDM-1830,2011三轴联动扩展型);
11)JMDM人机界面编码器读数位置检测控制系统(JMDM-2011基本型、编码器扩展型);
等等行业中,就不一一列举了。

更多详细资料,欢迎垂询:
电话:0755-21329780;135 3761 1420 孙小姐
0755-29769287;29769297;传真:0755-29958512
E-mail: jingmindm@163.com ;或szjmdm@hotmail.com;
QQ: 992267088 SKYPE:newton0627;
MSN:szjmdm@hotmail.com; 阿里旺旺:newton0627
公司网址:www.jingmindm.com 或www.szjmdm.cn
阿里巴巴诚信通会员网店:http://newton0627.cn.alibaba.com
淘宝店铺:http://shop35650247.taobao.com/

JMDM系列工控高性价比新产品已推出,点击这里查看:
JMDM-2011全中文指令可编程运动控制器 控制电磁阀气缸继电器编码器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等: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1b4e82edd1229478b458c53d18906d7d.jhtml
可电脑在线监控的RS232串口控制模拟量系统(JMDM-10AIO10DIO):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366beed28fffb186640d800256b59e5a.jhtml
20点以下国产PLC精品最佳替代三菱FX1N-20MT/MR:优质低价20点以下PLC(JMDM-PLC20DIO):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62abd92568942e15f686a485667b2c94.jhtml
抗强电磁干扰20点以下单片机控制器、串口控制器(JMDM-20DIOV2)、电脑可在线监控的串口控制数字量系统: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938fcb12f6a71fbd1b877979fd798efb.jhtml

网友E(2009-01-09):
专业销售烫金机,二手印刷机等QQ:630567868

网友F(2009-03-20):
专业塑料杯曲面胶印印刷、印刷器材、设备调试服务

QQ273303519

网友G:
二手商标机qq:445962553

网友H(2009-04-21):
             专来提供全自动烫金机电气控制系统。yangpeng@go-well.com.cn

网友I(2009-05-27):
引用 网友H:
关于             专来提供全自动烫金机电气控制系统。yangpeng@go-well.com.cn

你好

能有有恒梯形图吗谢谢

网友J(2009-11-12):
了解一下..

塔喀雅玛-高山自动化、安川

网友(2011-05-18):
安川伺服电机的大功率的惯量在印刷机行业在日本使用的的场合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