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关于2线制接近开关,困惑中……

楼主(2006-12-12):
三线制接近开关为一电源输入,一公共端,一输出。多为24v规格的接近开关,为接近开关的电源为24v。那2线制接近开关怎样理解24v?当接近开关有信号时,开关的电压很小,那么24v供电有何意义?很困惑。

网友A:
接近开关是无触点感应开关,是理想的电子开关传感器。
两线制接近开关内部是感应二极管,三线制接近开关内部是感应三极管。
两线的回路中必须带它允许电流的负载后,才接到电源中去.三线的两线接电源,一线输出,分NPN型和PNP型两种,NPN型输出低电平,PNP型输出高电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两种型号代用.两线制接近开关有残余电压和漏电流大的缺点。

网友B:
3线制接近开关、2线制接近开关均有电感式和电容式,电压是在一定范围能正常工作(3--30V),3线制是工作电压与输出分开的,2线制是电压与输出串联的方式,传感器的输出匹配电阻是很重要的参数。
传感器(电感式)是用电感线圈的的电感变化作参数。
传感器(电容式)是用电容变化量作为参数。
要说的太多了,有兴趣的请继续

楼主:
2极管好象容易理解,我好像看到有的2线制的接近开关是2个三极管的,不知是共什么极的还是其他。

网友C:
应该是,高低电平的问题 ,用继电器,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我没研究过,不过我想变送器都是二线制,那么接近开关的二线制应该也是既作电源又作信号传输吧

网友E(2007-08-25):
用的AC220V的到是两线的,就一通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