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很基本的问题

楼主(2006-12-12):
请问各位,接地和接零各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
一般接地是和大地接起来,或者是找一个基准电压。
零线好像是为了保证3相平衡吧。
如果错了请师傅们更正。谢谢!

网友B:
好像接地是起保护作用,接零是工作需要,但在TN-C 方式供电系统中用工作零线兼作接零保护线

网友C:
接地保护人身安全,接零保护电力系统和用电设备安全

网友D:
IT系统,即保护接地;
TN系统,即保护接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