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能否将定时器的预设值设为变量

楼主(2006-12-12):
想实现一个功能
有一个定时器,TON
要求它的预设值是一个变量
如果我在上位机上输入一个值
那定时器的预设就是该值。
但是Rockwell的定时器的预设值必须是个立即数,

不知道这个功能应该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定义TAG为TON.PRE

网友B:
使用MOV指令,将一个变量拷贝给该计时器的预设值,如T4:0.PRE或者Timer.PRE。

网友C:
可以,CLX的办法。

网友D:
先把上位机的变量定义一下,然后利用COP或者MOV指令直接传递给*.PRE即可,其中*即为定时器TAG!

网友E(2008-04-24):
这样就好了,AB的PLC和施耐德昆腾的差不多

网友F(2010-10-12):
还有个10倍数关系要注意的

网友G:
我认为不行,你可以用仿真软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