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点意见,目前新建电厂的辅网控制是采用DCS好啊,还是采用PLC好?

楼主(2006-12-12):
请大家给点意见,目前新建电厂的辅网控制是采用DCS好啊,还是采用PLC好?

网友A:
用PLC吧 经济方便 推荐GE

网友B:
最好是使用国产的DCS,价格便宜,质量现在也过关了,服务比老外的也好,而且服务维修都很方便!!

网友C(2007-01-29):
用DCS和PLC都可以,关键在于考虑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的.比如:sis接入;与主机DCS的之间的关系.

网友D:
用国产DCS吧,技术、服务都好,而且也能支持国内产业,给老外看看,咱中国人也不差到哪儿去!!!

网友E:
 PLC是可以的  用的多的是施奈德产品  推荐!

网友F:
用什么都可以!

想省钱,可以用国产DCS.
和利时的作辅网还是很不错的.
新华的(如果还算国产的话)也不错,不过只能用FB语言不太适合顺序控制多的辅机控制.
中控的当然也可以,但是在135MW以上机组没什么业绩,
这个经常被人非议.

另外,除了一些传统的DCS厂家外,又生产DCS又生产PLC的厂家提供的产品已经快不能区分DCS与PLC的差别了.

只是建议整个辅机系统用同一个品牌的比较好.

网友C:
如果采用PLC且机组较大,建议加一个独立的数据库平台.

网友G(2007-03-09):
崩溃,这种问题还需要询问么?
辅网用PLC,要么是一个个独立的信息孤岛,要么就和DCS通讯,通讯很麻烦的,知不知道?艾!一体化好调试、好维护、节省备件、自动化水平高,总体上来说价格还更便宜,为什么不用DCS?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很对,都用国产的DCS,价格便宜,售后服务维护都有很大的优势

网友H:
顶一下,也应该考虑稳定性的问题.

网友I:
采用PLC一般就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J:
用PLC就行了,性能比DCS稳定多了,又容易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