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关于S7200PLC的数据累加求和问题!!

楼主(2006-12-12):
我最近在做一个基于S7200的称重系统,将称重传感器测量的4~20mA的电流信号通过模拟量
模块转换成对应的重量值,然后放到S7200内部的存储区,然后接一个打印机打印数据.
要求实现日累计重量和月累计重量的打印,一天大概的重量数据1000个,不知道求和程序该
怎么做,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先做一个日累计的加法模块,每天定时清零(注意:称重时不允许清零)。
再做一个月累计的加法模块,定时将每天日累计的清零前的数据送入该模块,每月定时清零。(注意:要和系统时间对应上)

楼主:
to:张珂
谢谢你的回复,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就是你说的加法模块,我不知
道怎么下手,可不可以帮帮忙写段小程序!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