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向可控硅的测量方法

楼主(2006-12-12):
我公司有一台高频电焊机,里面有一个SEMIKRON双向可控硅,型号SKIW  500/16   8903P。请问各位高手,用数字万用表如何测量判断它的好坏?

网友A:
G极与T1之间的电阻为几十欧姆,分别测量三个极性,有电阻的两个是G与T1余下的是T2。确定T2后,再测量G与T1的正反电阻,测量阻值小的那次黑表笔接的是T1,红表笔接的是G。如果T2与T1,T2与G之间的正反电阻接近无穷,T1与G之间的正反电阻为几十欧姆。则管子是好的。

网友B(2009-01-09):
好阿/这是正是我想知到的.别人讲得太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G极与T1之间的电阻为几十欧姆,分别测量三个极性,有电阻的两个是G与T1余下的是T2。确定T2后,再测量G与T1的正反电阻,测量阻值小的那次黑表笔接的是T1,红表笔接的是G。如果T2与T1,T2与G之间的正反电阻接近无穷,T1与G之间的正反电阻为几十欧姆。则管子是好的。

支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