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算机与PLC用PC/PPI电缆不能建立通讯!!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6-12-12):
PLC用的是西门子CPU 226
编程软件是V4.0E STEP7 MicroWIN
我试了两台PLC(都是CPU 226),一台可以建立通讯,一台不能!
请高手赐教!
多谢!!

网友A:
都是新的吗?会不会是通讯频率的问题?

网友B:
先看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么在编程软件中有一个设置改以下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可以通讯的是新的,另一台用了一年不到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一台新的可以建立通讯,而另一台不行,解体后发现主板都烧坏了,你的情况可能一样。

楼主: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一台新的可以建立通讯,而另一台不行,解体后发现主板都烧坏了,你的情况可能一样。

不会啊!那一台旧的可以工作的,只是不能建立通讯.想把程序改一下,不能通讯就改不了了!

网友D(2007-01-17):
是不是那台旧的编程口烧了,你用的PC/PPI电缆是西门子原装的吗?如果不是的话很有可能是编程口的问题。

网友D(2008-12-16):
226不是有两个口吗?试试另一个。如果你用的不是西门子原装的电缆。编程口烧掉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E:
S7-200PLC有个毛病就是通讯口容易坏掉,我碰到过多次,300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F:
通讯口可能坏了

网友G(2009-08-31):
我的通讯口好像也烧了,我只不过挪了一下电脑的位置,重新连得接口就不行了,郁闷啊!之前和PLC共用一个电源用电钻在柜子上打了个孔,不会是他的原因吧?

网友G:
也是程序正常运行,通讯连接不上

网友H:
把不能通信的主机打在stop状态试试看。

网友I:
呵呵,可能的,另外我这供应PLC编程电缆,需要的联系咯。qq523860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