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我所知道的绝对编码器接口

楼主(2006-12-12):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绝对编码器接口包括:
SSI:传统的,应该也是开放的,GRAY码制式,多数无校验,无同步。
EnDat:海德汉的专有技术,二进制码,有校验,多参数,可同步。目前未见向其它同行开放授权,但是用户可以随意使用,而且有软核支持,价格很低。
BiSS:亨士乐的专有技术,二进制码,有校验,同步不详。可以向其它同行收费授权,对于用户完全免费使用,有软核支持,免费。
多摩川的专有接口,二进制码,有校验,同步不详。小鬼子有专用接口芯片,且不同编码器协议不同。似乎可以依据其协议自行开发IP,Trio就做过一款这样的接口板。
HyperFace:施克德专有技术,细节不详,欢迎补充。
大家群策群力,来添补充实吧!

网友A:
Biss并不是亨斯特专用的,有个Biss协会,宝马集团的编码器也用。
SSI只是规定同步串联的方式,大部分是422的,但一些原始的器件用的是TTL的。SSI也可以用二进制码,但这样一定要加上校验,不然有错码,至于格莱码是否可以有校验码,各家可以自己定义。应该说,SSI码是最简单实用的,尤其是用422方式,原先用增量编码器的用户都熟悉,如在SSI上增加CRC,并时钟速度达到1M,应该对于国内运动控制厂家是最适合的。
另:近期发展的Canopen也是一个方向,特点是可靠性高,通用性强。
本公司已完成绝对值编码器SSI、Canopen、Rs485等输出的绝对值编码器国产化,以Easypro品牌面市,近期针对运动数控厂家,可免费提供SSI绝对值编码器和Canopen绝对值编码器、Rs485绝对值编码器试用,也完全可以为客户提供定制的协议,欢迎来电来函联系合作

网友:
SSI本身只是同步串行口而已,不能算是一种编码器接口格式。木材,不能算是一种家具吧。

楼主:
谢谢大家踊跃补充,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