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SGM驱动器的脉冲指令的给定

楼主(2006-12-12):
能否通过PLC给定
脉冲的电压和频率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当然可以。去看看安川SGM驱动器的手册,应该有信号规格描述

楼主:
我手上就有,但是没有关于脉冲给定的具体描述
还有什么可以实现的?

网友B:
哈哈哈 !
朋友你是没有认真地看啊
SGM一般可以接受差分和集电极开路的脉冲
手册上有关于和不同PLC的接线示意图,你可以去找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中文说明书,没有关于PLC的说明
楼上能不能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C:
 我用的是中文说明书,没有关于PLC的说明
那当然,PLC的部分要看PLC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