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的输出问题

楼主(2006-12-12):
我平时用的编码器是输出A,B,Z三相的,为什么有的输出很多相?它的信号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同问,我也只用过无锡出的一个三相编码器

网友B:
编码器的作用不同,有的编码器即检测速度又检测位置例如数控机床,有的编码器只检测速度.编码器的组成不同,有串行编码器和绝对脉冲编码器,精度不同,不知你的编码器用在什么设备上.

网友C:
推挽输出A,B,Z,长线驱动输出A,A-,B,B-,Z,Z-

网友D:
所谓很多相,是指什么东西?

楼主:
所谓很多相,是指编码器输出几种相位不同的信号,比如除了A,B,Z外,还有U,V,W等其它信号;
一般是用在伺服电机上

网友E:
那应该是伺服电机的电源端子不是编码器

网友F(2007-01-21):
在同步伺服上需要检测电机磁极位置,所以需要UVW输出.

网友G:
CBT是一个大明白人,有空多交流!

网友F:
知识从事过的行业多点,但都非常浅薄.希望和大家多交流多学习点东西,留个联系方式QQ8038234,e-Mail:xzl@ctb.com.cn 手机:13911203053

网友H:
"编码器的作用不同,有的编码器即检测速度又检测位置例如数控机床,有的编码器只检测速度.编码器的组成不同,有串行编码器和绝对脉冲编码器,(精度不同),不知你的编码器用在什么设备上."
"精度不同" 精度在這裡沒有意義 應該說解析度 分辨率 或多少"線"
"所谓很多相,是指编码器输出几种相位不同的信号,比如除了A,B,Z外,还有U,V,W等其它信号;
一般是用在伺服电机上" 是指AC同步伺服電機 U V W 是作為換相用的 功能就像DC伺服的碳刷 也如CTB所言

网友I:
一般情况下,只要用A、B、Z三路信号就可以了,但在伺服电机上是用带U、V、W的编码器,A、B、Z的编码器有5V、12V、15V、24V等,带U、V、W的编码器通常是5V的。

网友J(2007-03-23):
感谢大家的无私奉献,我想找一下伺服驱动器的详细结构图,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