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定位问题

楼主(2006-12-12):
我做了一台机器,用了五个雷赛MD556步进驱动器(有细分功能)和步进电机,每次步进驱动器开始通电使能时,步进电机都要动一下,我认为是该步进驱动器每次开始使能时,A.B两相都按一个固定的电流值输出造成的.请问大师们,吾见对不对?有没有会记忆A.B两相电流值的步进驱动器,下次开始使能时电机就不会动了

网友A:
A.B两相都按一个固定的电流值输出造成的
没错,我以前用步进电机的时候,只要是正常关机,就把电机先停到初始位置。

有没有会记忆A.B两相电流值的步进驱动器,下次开始使能时电机就不会动了
没听说过。

网友B:
摘录自网页:
http://www.startsh.com/mg/driver/2h057m.pdf
相位记忆功能
(无时间限制)
驱动器断电时处于某一相位,下次加电时如果和此相位不同,电机就会“抖动”一下,为了消除电机抖动就
必须把断电时的相位记忆住。此功能在某些行业非常重要,记忆时间为无限

网友A:
斯达特吗?以前听说它有三相驱动器可以记忆相位,两相的还真不知道

楼主:
谢谢斑竹和 亦云人云!!我心里有底了

网友C(2007-11-03):
当然有了,在铁电或eeprom里存一下很方便啊,我做过类似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