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专业印刷机张力控制

楼主(2006-12-12):
各位大虾:我厂有一台92年的韩国华信的印刷机,2003年从韩国拆移过来的,对其的张力控制很模糊,希望给点指教!
就是张力控制器+电位器+磁粉制动器
张力控制器是安川的
日本仁力克NIRECO套色系统MR550V

网友A:
现在一个变频器加张力传感器加张力放大器就以完成张力控制了。系统简单。我在上海浦东用过的,很好用。我的网站 plc.123ye.com上有一篇文章 PROFIBUS在涂布生产线上的应用 里有这方面的例子。在工控网上也有这篇文章。
我的Email zyj6333@hotmail.com

网友B:
可以使用三菱张力控制器配合张力检出器使用,非常精确完全自动控制,张力均衡

网友C:
你的电位器相当于张力传感器,输出电压信号给张力控制器,然后控制器将输入电压信号与基准电压比较,按大小输出电压给磁粉刹车.

what?

网友:
可以直接用变频器来控制,张力检查如果精度高的就用闭环的,如果精度一般的就用开环的张力就够了,开环的又省又简单,
shizengtao@21cn.com

网友D:
变频加磁粉的张力控制方案很经典,是最为广泛的张力控制方法之一。不过随着精密伺服技术和直接驱动技术的发展,张力控制技术也在发展,尤其是在精密张力控制方面。

网友E:
   张力控制器+电位器+磁粉制动器要是用在精密张力控制上不是很好的,要是用在速度慢就行的。
   用气缸+压力传感器+磁粉制动器去控制张力,气缸的装法要竖着装,压力从上向下压才行的,我看过德国的一台用来分胶片的,SMT电子的,张力用稳定的。

网友F(2007-01-24):
张力控制方法有很多种,要看应用的场合。在印刷机上有采用磁粉控制的(张力开环),也有采用变频速度控制的(张力开环),也有其他形式的控制(摆辊)等等。有兴趣的可以探讨。qzycj@tom.com

网友G:
你好,我公司的六色印刷设备张力系统计划进行PLC系统张力的改造,那为大虾能够承揽或推荐,谢谢!电话:0395—2681895,没有实际做过该系统者请无打搅。

网友H(2007-03-17):
上周刚做完一条马天尼的卷筒纸胶印线改造,80年代的机,控制系统不改不行了,好像做了一例成功的心脏手术,要有兴趣,请联系020-87567193

网友I:
肯定要用PLC做张力控制最好了,而且能配合复杂动作或集中控制,我看过三零的还有别家的工作过程,就用PLC做成了,在没有传感器的情况下比仪表效果还要好,有传感器就没得说了

网友J:
浮动滚式的张力控制在机器加减速过程中以及停机再开机时对于张力的损失是否要好一些

网友K(2007-12-24):
如果要张力控制精确的场合,还是用伺服吧。伺服里有专门的张力控制功能。比如三菱的montion.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dblwyy123@163.com

网友L:
闭环控制

网友M:
这样的应用很广泛,可以在网上收索,讲的更详细,我公司的应用也较多,可以交流.tangheyou7508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