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楼主(2006-12-12):
    在MITSUBISHI PLC-FX2N中,有BIN K2M100 D200 与MOV K2M100 D200  有这样的写法,请教各位大师,假如M107--M100 在相同的条件下,前一个D200与后一个D200 在数值是相等等的吗? W-H-Y ???  TKS!!!

楼主:
各位师傅,怎么没有来指教呢?TKS!!!

网友A:
它們只是儲存格式不一樣!

网友B:
它們的數值不一樣。前一個是將M100~M107BCD數值轉換成BIN后傳到D200。后一個是BIN數值的移入D200。

网友B:
前一個如果M107為1其它的M為0﹐那么轉換后數值是80。同樣情形后者的數值為128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师傅!!
    我用电脑在线监控了,看到数值是不一样的,就是不明白为什么?
再次谢谢你们!!

楼主(2008-05-17):
楼上的,你有MITSUBISHI PLC 8.48 版本的软件包吗?谢谢!

网友C:
同意3楼的说法!

其实很简单,用软件模拟(LLT)下就知道,两个D200的数值不一样,后(或)一个D200可用其他D位代替就可看出~

楼主:
是啊,监控是能看到,不个弄清楚其中的个由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谢谢你!

网友D:
BIN K2M100 D200 指令中M100~M103可以转换成个位0~9,M104~M107可以转换成十位0~9。SO K2M100可以转换成0~99传至D200。

MOV K2M100 D200指令中M100~M107表示一个8位二进制数,转换十进制数0~256至D200。

楼主:
谢谢,您楼上的,您的解释又让我更了解了其中的疑惑,还是好人多啊,祝您:工作愉快!

网友D:
1573谢谢!知识本来就是用来交换的!共同进步吗!

楼主:
不客气,祝你:《相对控制》,端午快乐!你有用MITSUBISHI 伺服吗?

网友D:
有用过三菱伺服控制模块和放大器。有什么疑问共论!

楼主(2008-10-08):
您好!14楼的师傅,你用过三菱的伺服Q173 模块吗?谢谢!

网友E:
我用过最早是1GM 然后是1GP,10GM 20GM呵呵~~~

楼主:
楼上的,有在线吗?我给你发了个消息。向你请教请教,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