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和PLC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12-12):
请教各位:我用的是+24V输入的PLC,如果我要用PLC的高速记数功能计算光电编码器输出的脉冲数,但是,光编的电源是5V的,我该怎么应用呢,谢谢指点!

网友A:
主机的高速计数只能输入24V信号。如果是5V信号,可以选用EH主机01HC-H高速计数模块,可以棘手5V,12V,24V信号。我倒是觉得用24V的编码器更节约成本。

网友B:
最直接的话,就是把编码器给换了

网友C:
如果是开路集电极输出,可以和台达DVP系列直连,S/S接+24V,如果不能满足采用光电耦合器转换.

楼主:
DLP8308:您好,你说的方法,能再具体一下吗,我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C:
主要看你编码器输出形式,如果是NPN开路集电极,输出接PLC高速输入,+5V地与台达24G,三菱COM连接就可以.输出是PNP电压形式,输出加一470欧电阻到光耦TLP521-1的1脚,2脚接+5V地,3脚接台达24G,三菱COM,4脚接PLC高速输入.

楼主:
谢谢,DLP8308.我电子方面涉及的不多,为了简单起见,我换了编码器.不过有您的指点,让我开拓了一种思路.谢谢
还有,大家在应用编码器的时候,有多少人应用过米轮式的呢?谈谈感受如何啊?

网友D:
我用過米輪式編碼器﹐感覺上還不錯。主要是用在塑料擠出機計算米數之用。一米發一個PULS。

网友E:
不同电压的直流信号都可以和PLC输入摸块连接.不过不同的信号电位差的参考点要取一致.请大刘东将编码器的0V与PLC的OV接在一起即可

.主要看你编码器输出形式,如果是NPN开路集电极,输出接PLC高速输入,+5V地与台达24G,三菱COM连接就可以